求 电包冲电池能充几块的换算公式

楼主(2018-02-07):
比如14个20AH的铁锂电池,冲6S 2200,能冲几块?换算公式是什么?我打算把电瓶车的5个垃圾电瓶以400元的垃圾价格卖掉,然后改铁锂。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改完铁锂之后,电瓶车的距离可以翻好几倍。之前我的一辆电瓶车,换了4个新电瓶,大概能跑45公里吧,20AH*4=80AH,那段时间真的是爽的不得了,可好景不长,骑了一个星期,在万达看电影时候,小偷直接把我的电瓶连电瓶箱子一起提走了。**,损失巨大啊我。我现在是不是14*20=280AH。那么我的行驶距离是不是应该有150公里以上?我不懂电有关的东西,该结论纯属个人瞎猜瞎算。行驶速度的话,是不是和电池放电的A数成主要关系?求解,THANK
哎呀,没图了,随便放一张自己用PS做的图。(无广告嫌疑,版主别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把电动车换成铁锂电池,能跑多少公里,还要看车重把

这些是我目前在考虑的电池。最后一个我看可以直接跳过了,安装应该不如上面的2种方便。上面的2种我估计都不用电烙铁了,线捆上去就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他充电方便呢。最好让他能用飞机的充电器冲的同时,也能用慢充电器(7A充电器,某宝40块钱一个,被偷不心疼)。如果用飞机充电器,那么必然少不了平衡头,可是我这怎么整,搞14S的平衡头?那好像308都冲不了吧,搞2个7S的平衡头?那我是不是必须双路的充电器才能冲呢?

楼主:
补充一句,这样的话,14S的电池,我要怎么充电才方便呀?好像308最大也才支持12S充电吧,再说,在小区里,万一来个识货的把我充电器抱走,那我不是哭晕再厕所。。。。。我既然满足电瓶车使用,也要满足飞机充电器使用额。。。我现在有转换器,36-72V输入,转12-36V,20A电流速度输出。

网友A:
我也想把电动车换成铁锂电池,能跑多少公里,还要看车重把

网友:
我理解的安时(Ah)即以单位电流持续放电的时间,比如20An的电池即以20A恒定放电1小时的电量(20A*1h=20Ah),也可以以10A恒定电流放电2小时(10A*2h=20Ah)。
能量的单位是焦耳 计算公式 w=uit,所以电池容量乘以电池平均电压就是能量。
那么4块电池就是4*w=4uit。
而4块电池的容量就是(4uit)/(4u)=it=20AH ,因为电池串联电压也成倍提高了,能量虽然增加了,但容量保持不变。
至于能冲多少块电池,记住能量不变就对了,仔细计算的话还要考虑转换效率的问题。

以上是个人理解,描述不准的,说得不对的请见谅。

网友:
麻烦楼主把概念搞清楚再说吧!之前我的一辆电瓶车,换了4个新电瓶,大概能跑45公里吧,20AH*4=80AH你这电池应该就是4个12v的电池串联起来组成了48v 20ah的,能够跑45公里左右。储存电量大概为48*20=960WH。简单点说,48v 20ah的电池能够储存一度电的电量。如果40ah那就是2度电的意思。然后按照能量的关系来换算就可以了。一个3s 2000mah 的电池的能量是11*2=22w。转换效率要打个九折的样子。

网友:
入魔这么久了,这个应该会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从容量算,相同电压下当然容量翻几倍续航差不多也翻几倍。但是还真没听说能跑100公里以上的电瓶车, ...

小牛电动车最远续航200公里,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网友C:
第一,衡量电池容量的单位最合理的单位应该是WH,也就是瓦时,mah不合理,因为没有无法分辨同容量不同电压的电池,你原来的电瓶车是4个铅酸电瓶,一般的铅酸都是12v的,那么就是20AH*12V*4=960WH,将近一度电,你12个磷酸铁组合,我不管你是串联还是并联,总容量都一样,磷酸铁的放电平台在3.2v,那么就是3.2V*20AH*14=896WH。结论很简单,续航比你原来的铅酸电池要低一点,假如你冲6s2200mah的电池,一般2200的电池放到3.7,冲入的容量大概是1200mah=1.2ah,那么电池容量=6*4*1.2=28.8WH,电池组大概能冲896/28.8=31个,对于你要的磷酸贴电池组的话,你可以组成两个7s的磷酸铁电池组,引出两组平衡线两组电源线,电动车上用就把这两个串联起来,玩飞机用就把这两个并联起来.....充电器你要是不嫌慢,用a9都能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衡量电池容量的单位最合理的单位应该是WH,也就是瓦时,mah不合理,因为没有无法分辨同容量不同电压 ...

这样串降压器都不用

网友:
电动车用铁锂电池都装了平衡板,多的电池组几十节普通充电器和航模充电器哪有那些多平衡头来插,还有电压低到一定程度自动断电不会过放,到时只需买对应电压的变压器,或有大功率可调压电源也行     这个电源模型充电器也能用,中兴zxd2400好多买套件改都是当充电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衡量电池容量的单位最合理的单位应该是WH,也就是瓦时,mah不合理,因为没有无法分辨同容量不同电压 ...

哇,这个回答专业。谢谢大哥!被你这么一算,那我是换新电瓶划算,还是改铁锂划算?
还有一点不明白,这两种铁锂,价格一样。为什么一种只能1C充电,一种可以3-5C充电,这充电速度相差非常多了,图片上看,第二种应该方便太多,中间都不用青什么纸隔了,上面线也不用电烙铁焊接了。为什么充电的C数相差这么多?哪种适合我?求大哥解答

网友:
电包电压乘以AH    除以电池电压乘以AH     5000MA的电池是5ah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哇,这个回答专业。谢谢大哥!被你这么一算,那我是换新电瓶划算,还是改铁锂划算?
还有一点不明白,这 ...

这些都是拆机电池,参数都是随便写写的,卖家都不定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拆机电池,参数都是随便写写的,卖家都不定知道

我天,我对比也发现他家的确实很便宜。另外有什么推荐的牌子吗?靠谱点的。我感觉这个卖家也不是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