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有经验的模友们

楼主(2018-02-07):
快过年了,先给大家问声好,祝大家新年幸福美满,事事顺心,来年永不炸鸡
现在有点问题请教下老鸟们,G7模拟器里面用哪架飞机练习花式飞行比较合适,比较接近15E象真机的感觉?模拟器里面的飞机还要编辑调整参数吗,怎么调整呢?
我电脑上有凤凰5和G7两种模拟器,我在凤凰5里面吊机无法完成,在G7的吊机练习里却可以吊两三分钟,。
天气冷,想在家把模拟器练熟悉,天气暖和以后买架15E玩玩。具体怎么练习也是蒙的,是不是上优酷看飞行视频,然后模仿加练习?
希望有经验的模友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我也在练用的是8合一的模拟器,练吊机时飞机是越飞越高最后控制不住。

网友A:
能学到吊机说明航线基本上没问题了吧,模拟一些时间后就上真机飞嘛,可以飞高点学吊机,如果是掉下来你就可以飞航线救回来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学到吊机说明航线基本上没问题了吧,模拟一些时间后就上真机飞嘛,可以飞高点学吊机,如果是掉下来你就可 ...

谢谢您的回帖,真机飞航线好没意思的,跟放风筝一样,我想在模拟器上能飞一套简单的动作后再上真机实践

网友:
g7我一直飞这个,目前飞15e,准备年前试飞30e

网友:
G4-g7一直用YAK-54(3D),练习,也找不到那个更接近15E的。
真机是要飞的,飞真机才知道自己那些地方不足,晚上再用模拟器练习,降低动作的失误率,提高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帖,真机飞航线好没意思的,跟放风筝一样,我想在模拟器上能飞一套简单的动作后再上真机实践
...

航线是基本功,是练别的基础,我是不会飞动作的,我看我的朋友们飞3d都是飞高来练动作的,无论动作什么姿态,到一定高度他们就拉升就知道状态,把拉回来再练

网友:
时间就是最好的老师,练吧时间够了自然而然的就成了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