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200A V4是不是经常保护

楼主(2018-02-07):
还没首飞 听说这电调很容易保护 是否有朋友碰到过 最近买的 硬件和软件应该都是最新的 还有配蝎子4530 500KV用多少驱动频率合适

网友:
这是大彗星?

网友:
弱弱的问下这是啥飞机啊   。。。。。这个电调我用过  默认32就挺好

网友A:
4530官方频率是8khz,我没调直接默认的感觉也不错

网友B:
这是什么飞机?

网友:
160A都嗷嗷的这个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C:
200A没BEC 你怎么解决的?2S直驱?还是外加BEC ?

网友D:
彗星配4530?那可是6mm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彗星配4530?那可是6mm轴

大齿内带铜套,去铜套是8mm带铜套是6mm正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A没BEC 你怎么解决的?2S直驱?还是外加BEC ?

是的 外加好盈25a 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飞机?

sab comet

网友E:
用蝎子电调比较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4530官方频率是8khz,我没调直接默认的感觉也不错

那个官方频率是匹配的天蝎星的电调,好盈的直接默认15或者最大,一般15就行了

网友F:
还有容易保护,这个的确有点不清楚,但是,K200在818烧2个,不见得有多稳定,而且基本上没有售后,好盈电调综合一下,性价比高,有保障。而且,天C的确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官方频率是匹配的天蝎星的电调,好盈的直接默认15或者最大,一般15就行了

原来是这样

网友:
200a一般不会保护了,搞到400a左右才可能,700级还是很少能搞到400a的

网友:
蝎子出300A的高压电调了 而且有内置BEC 应该很稳

网友:
赤裸裸的来炫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容易保护,这个的确有点不清楚,但是,K200在818烧2个,不见得有多稳定,而且基本上没有售后,好盈电调 ...

有幸目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齿内带铜套,去铜套是8mm带铜套是6mm正好的

长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容易保护,这个的确有点不清楚,但是,K200在818烧2个,不见得有多稳定,而且基本上没有售后,好盈电调 ...

是的 还是随大流好 保护了总比直接烧掉好 还是能安全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蝎子电调比较合适

买蝎子电调就掉坑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