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队怎么飞

楼主(2018-02-07):
社团想玩点新的,所以来请教一下编队怎么飞?三机或者四机编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那

具体怎么操作?fpv我们试过然后撞机

网友:
纯手动飞

网友:
先两机,然后先跟,然后再慢慢靠近,真飞飞想飞编队,先要自己飞行的稳定,

网友:
pixhawk,设定航点,导入四台固定翼,分别起飞,遥控器只要控制油门快慢就可以,剩下的交给飞控了。

网友B:
一个人一直四平八稳飞航线,另一个人慢慢靠近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人一直四平八稳飞航线,另一个人慢慢靠近跟上

转弯的时候可能会撞,我们也这样试过,转弯的时候叠一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弯的时候可能会撞,我们也这样试过,转弯的时候叠一起了

我之前编队撞就是因为转弯转弯最好一前一后飞

网友:
编队很难飞到步调一致,需要有一个飞的稳定的人带头,尽可能的航线一致,当然机型和设置尽量一致,转弯的时候长机发口令,僚机需要技术更好,时刻观察跟长机的位置,我前天编队,看差了一眼 飞机撞大楼了。所以还是很危险的,注意别看漏了

网友:
2-3架二战机做剪式机动,一定很漂亮。

网友:
前面的飞机绑一根细绳拉后面的飞机行不行?

网友:
固定翼无人机编队本来就是传统难题,航模编队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还四机~  除非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楼主把问题转化为“空战”就不难实现了

网友:
第三人称飞不出编队的,或者飞出来也很难看,按道理说编队梯队转弯的时候,僚机参照点是长机机腹切天地线,速度一致坡度一致带杆舵量一致,操作的时候是根据参照点不停收补油门和杆量,你觉得第三人称能做到吗?哪怕是FPV,云台也要跟住长机,你觉得容易做到吗?有一次我们8机同框,为了进镜头,通场了十多次,最后还是有一架没有进框,这东西练都练不出来。

网友C:
七架同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