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用过三叶52四冲发动机?

楼主(2018-02-07):
怠速调不出来,中高速都正常, 再问下这个口是接什么的?

网友A:
正时齿轮箱排费油的

网友:
排废油的口, 不用接管,   三叶两冲还是46比较稳定。

网友B:
这个东西没力    拉力只有2.5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时齿轮箱排费油的

飞了好几起落也没费油排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没力    拉力只有2.5KG

确实拉力太小了,1200mm翼展的飞机筋斗拉起来都吃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没力    拉力只有2.5KG

52四冲有这么大拉力?我的61四冲只能调到接近2.4kg拉力

网友:
如果細心調過副油針,就換火頭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2四冲有这么大拉力?我的61四冲只能调到接近2.4kg拉力

其实仔细磨合调整的61能干到接近3kg拉力 ,冷车12*6的桨能打到10500,也很稳定,是很爽的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仔细磨合调整的61能干到接近3kg拉力 ,冷车12*6的桨能打到10500,也很稳定,是很爽的机器。

不是吧这转速都接近两冲转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这转速都接近两冲转速了

就是能够有这么高的 亲测,两冲61的桨要大一号作为对比 两冲52加缸垫加硝基火头换得合适不挂谐振能干到11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能够有这么高的 亲测,两冲61的桨要大一号作为对比 两冲52加缸垫加硝基火头换得合适不挂谐振能干到11 ...

求教如何把四冲转速调到这么高的,我之前三叶61和70转速最高也就8000多好像,也就甲醇两冲能上11000-12000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求教如何把四冲转速调到这么高的,我之前三叶61和70转速最高也就8000多好像,也就甲醇两冲能上11 ...

我的SAITO82 用13*8可以到9800,YOUTUBE上看的视频还有用13*6的桨,高速11000的。小排量甲醇机,转速过万很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SAITO82 用13*8可以到9800,YOUTUBE上看的视频还有用13*6的桨,高速11000的。小排量甲醇机,转速过万 ...

也许是因为三叶本身出力稍微小点吧。。。。怎么调也调不上去了

网友(2018-03-29):
引用 网友D:
其实仔细磨合调整的61能干到接近3kg拉力 ,冷车12*6的桨能打到10500,也很稳定,是很爽的机器。

四冲61我也只能到2.4 还需要木桨 尼龙上不到2.4

网友B:
三爷61四冲程   拉力2.7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爷61四冲程   拉力2.7左右

什么油/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爷61四冲程   拉力2.7左右

有什么油 什么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