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在是没弄好富斯ppm接收,解不了锁

楼主(2018-02-07):
富斯接收机,ppm模式,接线正确,也对频正常,刚装完机还能解锁。刷机之后,就解不了锁,折腾好几天,天天到12点,以下图片设置,请大家指点一二,感激不尽。控是富斯i6x,模式调到ppm输出。ibus模式正常。

楼主:
控的图片这个。。。。

网友A:
1. 设置图片中,选中左侧Receiver,左下角“Receiver Mode”选择为RX_PPM ;
2. 设置图片中,选中左侧Modes,ARM——Add Range,设置解锁通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设置图片中,选中左侧Receiver,左下角“Receiver Mode”选择为RX_PPM ;
2. 设置图片中,选中左侧Mode ...

你说的第一步,是这个吧,设置的

网友B:
通道界面的最低油门比遥控的最低油门还要高,怎么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界面的最低油门比遥控的最低油门还要高,怎么解锁

怎么改,调成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改,调成多少

把参数改为8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界面的最低油门比遥控的最低油门还要高,怎么解锁

晃动摇杆,这个不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晃动摇杆,这个不动。

通道不动就说明接收机跟飞控没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不动就说明接收机跟飞控没对上

这个接线没有问题,改成ibus都可以

网友C:
Ports ->UART6->Serial Rx->打开
在串口设置界面打开RX6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rts ->UART6->Serial Rx->打开
在串口设置界面打开RX6

ibus,是打开rx6,可以。用ppm模式,打开不打开都没有效果,而且摇杆动,飞控不动

网友:
如果你其他设置绝对没问题
重新校准下加速度计
然后关闭加速计试试

网友D:
最笨的方法,在cli里输入resource,看ppm指定给哪个管脚,然后用万用表查stm32对应的管脚接到哪个焊盘上了,然后把接收机的信号输出改到那个焊盘上就一定能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笨的方法,在cli里输入resource,看ppm指定给哪个管脚,然后用万用表查stm32对应的管脚接到哪个焊盘上了 ...

你这个有深度,具体操作不会呢,有图片指导下,或者加个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笨的方法,在cli里输入resource,看ppm指定给哪个管脚,然后用万用表查stm32对应的管脚接到哪个焊盘上了 ...

b14这个怎么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b14这个怎么查

查stm32的数据手册,看pb14是哪个管脚

楼主:
引用 楼主:
b14这个怎么查

查这个,用万用表测,通哪里?对不对

网友:
PB14在哪儿要看你的飞控MCU是什么芯片。
LQFP48封装的在Pin27,如STM32F103CB,STM32F303CC。
LQFP64封装的在Pin35,如STM32F405RG,
LQFP100封装的在Pin53,看上图。

楼主(2018-10-01):
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固件刷错了。重新刷f4sd,ppm,ibus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