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MS的电机性能怎么样,用过的给个评价呗

楼主(2018-02-08):
以前只关注朗宇、双天和飓风的电机了,发现淘宝上FMS的无刷电机好像比这些品牌都便宜,特别是35以上系列的,只是数据太少了,用过的麻烦给个评价,如果有其它性价比高的的品牌也可以推荐推荐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值那个钱,但也仅仅值那个钱

网友C:
我只相信一句话:因为专注,所以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值那个钱,但也仅仅值那个钱

很少看见有关于fms电机的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相信一句话:因为专注,所以专业!

看来大家的态度很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少看见有关于fms电机的评价

fms电机一般般不好不坏随便飞飞也可以,涵道是真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fms电机一般般不好不坏随便飞飞也可以,涵道是真的还不错

我也这么感觉,同价位fms的涵道很不错

网友D:
只用过拆机的电机,Kv值一般较低,他主要配四叶桨。如果说你配前三点飞机还可以,后三点的一磕头就断了,太贵了。其他嘛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用过拆机的电机,Kv值一般较低,他主要配四叶桨。如果说你配前三点飞机还可以,后三点的一磕头就断了,太 ...

那种后装上的电机轴是不都比较脆弱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后装上的电机轴是不都比较脆弱呀?

是四叶桨断,一支要二、三十元。用两叶桨便宜,但电机KV值低,要配大桨。

网友E:
桨机楼上已经说了,kv太低桨贵除非用大桨或者另选高kv配同直径的便宜2叶桨

涵道电机我就用过70的发现虽然kv才2600但是磁铁都没填满转子内侧(市场上涵道外转电机基本都没填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机楼上已经说了,kv太低桨贵除非用大桨或者另选高kv配同直径的便宜2叶桨

涵道电机我就用过70的发现虽 ...

那除了kv的问题以外电机自身的质量怎么样呢,和其他品牌相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除了kv的问题以外电机自身的质量怎么样呢,和其他品牌相比?

         没问题

网友:
涵道内转电机性价比不错,但是飞起来有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