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的问题

楼主(2018-02-08):
请问飞机降落时快贴地的瞬间砸下来是由于翼载荷过大的原因么,以前飞板机和上单翼飞机时好像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地面照应

网友B:
地面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照应

我知道地面效应,但是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着陆瞬间加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地面效应,但是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着陆瞬间加油?

就拿前三点普通的桨机说吧,降落的时候我会稍微仰头,控点油门不要失速,后轮碰地的时候,微微带把油
后三点的话,我飞3d比较多,所以你懂的,一般都不是航线降落的

网友C:
同一架飞机,在天上与地下载荷应该相同,失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拿前三点普通的桨机说吧,降落的时候我会稍微仰头,控点油门不要失速,后轮碰地的时候,微微带把油
后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架飞机,在天上与地下载荷应该相同,失速了

着陆的瞬间就失速了,低空滑翔的时候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网友D:
俺是多练最小油门飞行和超低空飞行来实现比较安全的降落

网友E:
失速了,请看我帖子里的第三个黑色飞机anying107的视频,虽然降落前的情况可能不完全一样,但那就是失速,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着陆的瞬间就失速了,低空滑翔的时候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当飞机贴近地面时,地面与机翼之间空气流速快,产生下压力。应适拉杆当上仰机头

网友F:
是不是虽然平稳落地,但是最后瞬间有种拍下来的感觉

带点油降落基本就避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是多练最小油门飞行和超低空飞行来实现比较安全的降落

场地限制,低空距离有限,不好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虽然平稳落地,但是最后瞬间有种拍下来的感觉

带点油降落基本就避免了

对,就是这样,起落架都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失速了,请看我帖子里的第三个黑色飞机anying107的视频,虽然降落前的情况可能不完全一样,但那就是失速, ...

我看了下,其实不太一样,我的在贴地前姿态都很好,只是在贴地的瞬间被拍下来了,离地也就二十厘米左右吧,不过确实也是失速了

网友G:
多练习找感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其实不太一样,我的在贴地前姿态都很好,只是在贴地的瞬间被拍下来了,离地也就二十厘米左右吧 ...

那看来就是地效了

网友H:
有个理论风梯度,从地面起到空中几百米,风速都是不一样的。地面的空气流动速度为0,向上会到几米/秒到几十米/秒。在6米的高度至地面之间,且在无阵风的环境下。空速会急剧下降至0,这就导致高空飞得很好,低空却容易失速掉高。在降落时,如50-10CM的高度,飞机接近直线的被拍到地面的降落。
本质就是楼上各位说的失速,解决方法也都说明了。

网友H:
漏了一点,楼主的应该是小飞机,翼载荷相对较大,漂降的概率较小。所以就被拍得起落架都会弯掉。
我经历过一模一样的情况,并在书上找到了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漏了一点,楼主的应该是小飞机,翼载荷相对较大,漂降的概率较小。所以就被拍得起落架都会弯掉。
我经历过 ...

看过一些讲这个的书,也知道地面效应,只是以前飞别的飞机时没怎么见到过,但这次飞亚博特342时发现每次都这样,感觉可能跟翼载关系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练习找感觉

没错,而且模拟器上好像从来没有这种效果,只有真机才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而且模拟器上好像从来没有这种效果,只有真机才有

模拟器只能管错舵

网友:
回复各种说地面效应的,飞机贴地的时候,地面效应会让飞机往上飘的,显然不是地面效应,应该是拉多了,下沉快了,失速了。保持速度,就可以降轻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个理论风梯度,从地面起到空中几百米,风速都是不一样的。地面的空气流动速度为0,向上会到几米/秒到几十 ...

很有道理,高空逆风,低空风突然小了,就失去升力往下掉了,这种问题在小场地特别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飞机贴近地面时,地面与机翼之间空气流速快,产生下压力。应适拉杆当上仰机头

大哥,地面效应是增加升力,不然怎么有地效飞行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看来就是地效了

大哥,地面效应是增加升力,不然怎么有地效飞行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面效应

大哥,地面效应是增加升力,不然怎么有地效飞行器?

网友:
地面效应在模型飞机上应该不明显,主要还是降落时低速大迎角(相对)导致失速了。解决的方法多给点油,减小迎角避免失速,还有一种方法需要对手里的飞机比较熟悉,让失速发生的时机发正在主起落架离地更近的时刻,这样能够有效降低降落滑行距离,但是前起落架易守冲击,没有减震的话慎用(其实前起落架冲击也能避免,可惜好久不飞了,忘记怎么操作了。。。)

网友I:
补充说明,上面所说实在md塞斯纳练习时的感觉。上单翼机主翼离地面较高,加上起落架的高度,降落时受地效影响区间(1/2翼展)小,所以不明显(猜测可能还有展弦比因素)。与之相对应下单翼可能会明显一些。

我又查了一下,地效确实可能诱发降落失速,简单说就是速度低迎角大,因为地效加持失速现象提现不明显,容易导致操作者进一步降速,失速加重地效减弱,飞机升力突变,导致墩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大哥,地面效应是增加升力,不然怎么有地效飞行器?

那是伯努利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个理论风梯度,从地面起到空中几百米,风速都是不一样的。地面的空气流动速度为0,向上会到几米/秒到几十 ...

风剃度的分析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哥,地面效应是增加升力,不然怎么有地效飞行器?

有道理,所以我第一判断就是升力不足后的失速,不过确实没想到逆风降高至地面时风剃度瞬间变为0的因素。
另,更正我前面的小问题——按说机翼也不太可能贴地贴到足以产生压差使得飞机往地面上“吸”的地步,所以伯努利的那个想法是不对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伯努利效应?

不要用伯努利来概括一切靠近地面的时候,空气密度局部增大,速度减慢,压强其实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补充说明,上面所说实在md塞斯纳练习时的感觉。上单翼机主翼离地面较高,加上起落架的高度,降落时受地效影 ...

是,这个有道理,地效区升力大是大了,速度一慢,舵效却低了,拉不动机头,所以地效机平尾很大,可能是这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哥,地面效应是增加升力,不然怎么有地效飞行器?

哪你是说物理书上说的是骗人的了

网友K:
跟我一样,还是练的太少。。。。。。

网友L:
接地前失速了,需要带着点油门,接地拉平飞,带杆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K:
跟我一样,还是练的太少。。。。。。

趁着放假天天出去练练,马上到春天了,风一大更不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接地前失速了,需要带着点油门,接地拉平飞,带杆降落

之前一直都是收油降落的,姿态没什么问题,但贴地时还是被压下来,以后带点儿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