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一个电调可以接两个电机不

楼主(2018-02-08):
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video tag.

网友A:
我接过,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接过,并联
电机的3根线接一个电调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个还真没接过,按理说是可行的,就是电调估计功率上不来

网友B:
就像三相电机接电网一样

网友C:
有刷可以,无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