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9257 莫名其妙抽,请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8-02-08):
仔细观察过,401的灯常亮不会抽,无规律闪烁时有时会抽,感觉像间歇性的,偶尔抽一下,但会吓死人的,也很不安全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已经排除了所有的机械问题,换了尾舵机还是抽,换回KDS800和GM700就不抽了,但是所谓效果不如401好。麻烦大家给看看,是不是401有问题呢

网友A:
还以为我穿越了呢,现在还能买到401、9257、GM700、KDS800?

网友B:
最后几秒仔细看了几遍,不像是401抽疯,倒像是猛加油导致的摔尾,再说下401,当时玩副翼时收的2手的,也是偶尔抽疯,最后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排线有很小的破损,正好是与陀螺仪外壳接触的地方,因为外壳导电!拿电阻档量有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我穿越了呢,现在还能买到401、9257、GM700、KDS800?

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几秒仔细看了几遍,不像是401抽疯,倒像是猛加油导致的摔尾,再说下401,当时玩副翼时收的2手的,也是 ...

谢谢您,我排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几秒仔细看了几遍,不像是401抽疯,倒像是猛加油导致的摔尾,再说下401,当时玩副翼时收的2手的,也是 ...

当时的情况不是急加油甩尾,不知您注意到没有,在最后上升之前已经有一次抽风,就是瞬间锁尾没有了,半秒后又恢复,之后才上升,彻底没了锁尾,掉下来

网友:
我的有副翼炸鸡状态八年了,那天修修怀怀旧

网友:
皮带前驱动轮,401开壳检查一下电子零件有无开焊插头有无虚接

网友(2018-06-30):
这飞机还有人飞嘛,我还有一台珍藏呢

网友:
这也太危险了吧

网友:
不会是螺母401吧?

网友:
螺母401也不会这样的,再 看看油门通道和电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