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传轴减震

楼主(2018-02-08):
减震工作肯定要在组装前尽可能做好,否则装完出问题再拆去找震源会很麻烦。
在组装尾传轴时,发现这部分搞不好应该是一个主要振动源,会使尾管和许多构件发生谐振。
主要有两方面。
一个是轴承位置的选定,另一个是尾传轴本身弯曲程度。

轴承位置
共振现象决定了要想减低共振幅度,轴承不能处于各频率共振的共同节点位置,显然,轴承不能安装在尾传轴的中心位置。但最佳位置在哪里不好确定,只能实测,我用声学测量设备实时频谱分析来测量振动情况,得到的结果比较复杂,因为随着转速的不同,轴承最佳位置是不固定的,最后只能综合选择,选一个综合振动幅值相对较小的位置,即轴承偏离中心大约13mm位置。

尾传轴弯曲程度
理论上尾传轴应绝对平直,但实际是做不到的,必定有轻微弯曲,这是振动的源头。
我实际收到的尾传轴,只用眼睛就能看出弯曲,这没啥可说的,矫正。
矫正方法没什么捷径,就是在平整表面滚动,找弯曲方向进行手工修正,要反复多次修正,直到视觉看不出弯曲为止。业余只能这样了,没别的办法,这是装机前必须做的不能嫌麻烦,前期矫正的好就会给最终排振减轻负担。

我的尾传轴已经矫正到端头位于尾管正中,转动时看不出任何绕中心晃动现象,就像没转一样。
到这种程度,拆出尾传轴,果断的给轴承打高强度轴承胶,不必考虑以后拆修

轴承胶好多品牌,手里只有可夫特可用,好些的应该是乐泰吧

楼主:
轴承位置,说明书里有讲,只是之前没注意看。
亚拓的说明书比较详细。

重做的局部放大图

用圆柱固持胶粘接轴承会稍微麻烦些,因为操作有点难度,稍不小心就极可能使轴承被胶粘死,没把握就继续用502吧,只要保证胶量少就不会出问题。
如果对自己有信心,用圆柱固持胶肯定是最好不过了,不用担心像502那样的脱胶现象发生使整机振动值增加、减少机件寿命、缩短维护时间。

轴承粘接方法参考

避免胶膜过厚和一次直接将轴承推到位,那样很容易使胶堆积污染轴承,轻则粘死轴承防尘盖,重则可能使轴承报废

网友A:
偏左还是偏右呢??我450震动2000多照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左还是偏右呢??我450震动2000多照样飞

向前偏,偏向机体方向

网友B:
楼主说的是450直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450直升机吗?

嗯,是450。不过其他级别只要是轴传都是同样问题,只是轴承偏移量不同而已

楼主:
轴承是否偏移,与尾传轴是否绝对平直有关。
能保证尾传轴绝对直,轴承可以不偏移,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之前翻过不少帖子,发现许多不重视轴承位置的,特别是轴承不打固持胶的,安装后轴承位置无法精确控制,这样肯定不好

网友C:
亚拓这张图,不仅没有上轴承胶,反而加了润滑油

网友D:
牙托轴承外面还要包个橡胶吧,先打轴承胶不好推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拓这张图,不仅没有上轴承胶,反而加了润滑油

上胶了没错,只是说明中用的不是轴承胶。CA是瞬干胶,用CA胶是基于大众总体动手能力考虑,可以以极少量且快速固化固定轴承位置,防止轴承防尘盖被粘死。
而Oil是润滑油,说明书中润滑油是加在轴承胶圈外的,目的也是基于大众总体动手能力考虑,即使动手能力很差的人也可以简单容易的将轴承推入尾管中。
其实橡胶圈加润滑油并没有任何好处,且润滑油还会加速橡胶老化,加润滑油目的仅仅是让动手能力差的人能顺利安装而已,有一定动手能力的人是不应该在此处加油的,而且轴承固定也不应该用瞬干胶,要用圆柱固持胶。
瞬干胶类似日常用的502,多数人用的也确实是502胶,而502耐久性很差,怕潮,受潮逐渐碎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牙托轴承外面还要包个橡胶吧,先打轴承胶不好推进去吧

仿制的轴承外也应该都有胶圈吧,飞越450都有。
其实很好推入的,只要预先清洁尾管内部,慢慢推入即可。动手能力差的朋友其实是没耐性吧,拿出点耐心来很容易推入到合适位置,这样胶圈的弹性会把轴承固定在合理位置不动。

网友E:
LZ我放了两个轴承进去会不会好一些呢,尾管前后各一个

网友F:
拿一个管很容易就把轴承顶入,有橡胶应该不会乱跑。楼主真是认真之人。轴承位置真没注意过,学习了,尾轴怕越修越歪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我放了两个轴承进去会不会好一些呢,尾管前后各一个

别忘了我也是新手哦
我是实验到哪说到哪,其他的也不明白,说完的也不一定正确

放两个的话,理论上应该会更好,但实际不会,因为尾传轴不可能绝对直,会使两个轴承非精确同心,阻力要比一个轴承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一个管很容易就把轴承顶入,有橡胶应该不会乱跑。楼主真是认真之人。轴承位置真没注意过,学习了 ...

手里有声学测量设备,测量方便,玩的花样就多
互相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胶了没错,只是说明中用的不是轴承胶。CA是瞬干胶,用CA胶是基于大众总体动手能力考虑,可以以极少量且 ...

那你的意思是轴承和胶圈中间要加轴承胶,而胶圈外面什么也不加

网友:
502,两边加圈胶带

网友G:
如果尾传动轴跟主轴一样做成有台阶的,或者有限位环的是不是能好一些啊。

我是用502的,结果飞久了居然自己会松开?!然后传动轴就在里面稀里哗啦一阵乱搅和!!

网友:
很仔细,是应该先保证每个部分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主很仔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意思是轴承和胶圈中间要加轴承胶,而胶圈外面什么也不加

轴承和尾传动轴之间加轴承胶。
轴承与橡胶圈之间什么都不加。
橡胶圈外是否加润滑油看自己,能顺利推入并使轴承到位就不要加油,觉得安装困难就加。但必须是与橡胶相容的润滑脂。

可能亚拓绘制的图不是太精细,我给你重做一个图。

网友C:
你说的轴承胶是绿色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轴承胶是绿色的那种?

绿色

属于高强度圆柱固持胶,固化后室温下无法拆卸,但加热到250度可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尾传动轴跟主轴一样做成有台阶的,或者有限位环的是不是能好一些啊。

我是用502的,结果飞久了居然 ...

502胶属于家用的日常临时修修补补用途,不能作为工业用。
502胶缺点的第一项就是怕冲击怕振动。
还有怕潮、怕水,耐温差,可靠性差,只能用于微小零件的临时粘接或定位用

网友:
好贴,终于知道咋粘这个轴承了,曾经尝试过用AB胶粘,结果以失败告终

用502的确太不放心了。

网友H:
请问一下如果传动轴是碳纤维的,是不是就没法校正了

还有一点我不太懂,如果两个轴承的实际效果不如一个轴承,为什么大鸡(比如700)围观里面都是多个轴承的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如果传动轴是碳纤维的,是不是就没法校正了

还有一点我不太懂,如果两个轴承的实际效果不如一个 ...

大机动力强劲,尾管又太长,一个轴承照理说是没能力稳定得住传动轴的,至少应该两个。主要看设计要求吧,要求低的也可以是一个轴承
我是新手,还没见过碳纤维的传动轴。不过碳纤很轻,轻微弯曲对性能的影响远没金属轴大,至于如何矫正我就不清楚了,多加轴承吧

网友I:
非过盈配合的尾轴和轴承,这个轴承胶是怎么固化的呢?
YT的很多东西都不好,不过尾轴这里用CA胶还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过盈配合的尾轴和轴承,这个轴承胶是怎么固化的呢?
YT的很多东西都不好,不过尾轴这里用CA胶还是对的。 ...

圆柱固持胶只针对非过盈配合情况,不适合过盈配合的粘接,一般过盈配合也无需粘接。
乐泰620填充间隙达到0.38mm,适用间隙都快接近半毫米了,根本不用担心固化问题。
过盈配合,习惯叫紧配合,一般用于高同轴性要求的地方,尾传轴很长,且对同轴性要求并不高,肯定不能用过盈配合装配。

亚拓厂家建议用CA胶肯定有道理,毕竟产品用户不可能每个都是做事认真严谨的人的,粗心大意甚至天生就不适合干细活的人很多,要保证所有售出商品都能被顺利安装,只能建议用CA胶。CA胶流动性好,只要保证用胶量小,接触到粘接件就能迅速充满间隙,操作简单。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谁都能控制好胶量,一旦胶量过多,会迅速钻进所有缝隙,轴承会瞬间报废。对于做事细心的人,与其谨慎的使用CA胶,还不如再细点心改用轴承胶,毕竟轴承胶用在这里才是最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过盈配合的尾轴和轴承,这个轴承胶是怎么固化的呢?
YT的很多东西都不好,不过尾轴这里用CA胶还是对的。 ...

请教一下
假如你遇到某个球头扣过紧的情况,在没有球头扣铰刀情况下,用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处理?
我的情况是球头直径偏差过大,有好几个球头扣太紧了,紧到扳动连杆时舵机臂都跟着弯

网友J:
我还试过俩轴承   再就是轴承不放在中间位置   反正这个地方是比较麻烦  皮带机就没这个问题  但是锁尾肯定不如轴传  而且熄火降落阻力大

网友I:
FYI

尾周的同轴度要求不低,只是不容易做到。Eagle3和720的传动轴就是紧配合。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假如你遇到某个球头扣过紧的情况,在没有球头扣铰刀情况下,用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处理?
我 ...

只能用球头刀。。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能用球头刀。。

装机时才发现这个问题,斜盘连杆6个球头中有4个直径超大,扣上球头扣就像一体的,扳动连杆连舵机臂都跟着弯曲,以前不知道这东西加工精度会这么差,手里没有球头刀
那两个正常的球头却非常正常,无间隙,连杆能自然下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还试过俩轴承   再就是轴承不放在中间位置   反正这个地方是比较麻烦  皮带机就没这个问题  但是锁尾肯定 ...

你说的皮传阻力大是指熄火降落时很快丢转使熄火降落较难吧,那皮传还有啥优势了?难道只为炸机成本而牺牲性能?

楼主:
要是啥都不考虑,可以说任何地方都可以是最高精度要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哪怕只是感官上的好处,比如避免丝印歪斜0.5度让人看着不爽。问题是精度俩字只在现实中才出现,现实摆在那,因为成本,无关紧要的地方是不能追求高精度的。所谓的要求不高,只是一种妥协,现实中凡是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地方都选择妥协,说来说去就是成本。

你提EAGLE3,对我们这些低档魔友有点狠了
我百度了下国内竟然没有卖的,论坛倒是有二手旧机再出,二手开口都过万
我觉得,能没事买个全新EAGLE3玩玩的人,绝对有能力买能载人的真机,十几万的固定翼和直机都有,双座型才20万左右

网友K:
我当年是装了两颗轴承,内圈与轴之间用蓝色螺丝胶固定,然后塞进尾管。当然两颗轴承的位置并非按照各1/3的布局来的,而是有意避开了这些点。飞了几十起落目前没发现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当年是装了两颗轴承,内圈与轴之间用蓝色螺丝胶固定,然后塞进尾管。当然两颗轴承的位置并非按照各1/3的 ...

其实我也想装两个轴承,只是觉得没必要,厂家是基于成本与尾轴长度最优化考虑决定的。在保证尾传轴很直的情况,多装轴承没坏处,但毕竟450的尾轴不算长,好处也体现不出来。
你那边现在是几点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想装两个轴承,只是觉得没必要,厂家是基于成本与尾轴长度最优化考虑决定的。在保证尾传轴很直的 ...

感觉你这台机子装的相当精细啊,期待能有个好的首飞。我这里比国内晚14小时,现在是夜里9点53.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皮传阻力大是指熄火降落时很快丢转使熄火降落较难吧,那皮传还有啥优势了?难道只为炸机成本而牺牲 ...

皮传的安静 振动小   不怕扫尾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你这台机子装的相当精细啊,期待能有个好的首飞。我这里比国内晚14小时,现在是夜里9点53.

装机肯定要细心了,又不是做商品没有时间成本,自己玩,装机调试搭多少时间在里面都可以,对于喜欢技术喜欢机械的人,模型这东西装机也是很有兴趣的消磨时间的事情
不过装机调试也是很折磨人的,这架小450,我是拆装无数遍了,也没找到合理的顺序,主要是安装电机齿调咬合间隙与1、2号舵机互相影响,先装谁都不合理,这设计也是很不完善,安装相互干涉的地方特别多。单独预安装舵机在主轴座上会造成上下主轴的轴承非同轴现象发生,必须两侧夹板都安装好才能装舵机。然而装电机又要拆掉舵机,拆舵机还要先拆电池板。所有的舵机线都特别短,陀螺仪带的线更短,布线很困难。现在是把接收机装在后部,紧靠陀螺仪位置。但是为了调平斜盘,舵机线要临时插在接收机上找舵臂中点,接收机都已经这么近了线还是够不到。当然拆掉斜盘升降导板线就勉强够长了,可导板装不上又无法进行斜盘调平。
我不得不做三条舵机延长线,这种:

好在家里几乎各种排线、排插、插簧、压线钳全都有

可生气的是翻个底朝上竟然找不到一个杜邦头

接收机必须装在这里,否则什么线都接不上。
但装这里也有好处,对整机重心位置有好处。

为经常拔插做的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皮传的安静 振动小   不怕扫尾

哦,对,轴传带来的振动和噪声对于皮传是没有的,一个硬性一个柔性。

请教你个问题,请一定要回答。

我以前听说新手首飞必炸,首飞必炸这句话会灵验的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我装转动轴的时候,直接就推里了,现在都胶死了,震动挺大的。这次学习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哦,对,轴传带来的振动和噪声对于皮传是没有的,一个硬性一个柔性。

请教你个问题,请一定要回答。

那是指纯小白,没摸过模拟器的,模拟器里能悬停好,真机完全没问题,当然前提是真机已正确调试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是指纯小白,没摸过模拟器的,模拟器里能悬停好,真机完全没问题,当然前提是真机已正确调试好了。

谢谢,谢谢!
这样我就又有动力再继续细心装配了

楼主:
天线布设完成。

左右夹板是碳纤的,碳纤又是导电的,那就跟一块金属板没啥分别,天线还是离开的好,尽量伸出夹板外。
我这样布线还有个目的是为了拆装方便,只要将插在接收机的排线全部拔掉,左侧板就可以毫无牵连的分离。

蘑菇头搭扣用于天线的布设确实很方便,也很牢固。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哦,对,轴传带来的振动和噪声对于皮传是没有的,一个硬性一个柔性。

请教你个问题,请一定要回答。

模拟器过关了  真机没问题  其实都是心理作祟而已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天线布设完成。

兄弟我觉得我已经够强迫症的了,看你这样,我觉得我还好,你看过我的sab 570装机帖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天线布设完成。

补充一句,这天线走的太销魂,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模拟器过关了  真机没问题  其实都是心理作祟而已

确实是心理问题,总想着费这么大精力然后一推杆就炸了是什么心情
你的话让我信心又坚定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补充一句,这天线走的太销魂,赞!

我的症状比你还严重?
其实吧,我也是不想剪短天线,因为这些设备以后要换掉,换下的打算给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兄弟我觉得我已经够强迫症的了,看你这样,我觉得我还好,你看过我的sab 570装机帖吧?

正在看...
感谢你把这些装机过程和感受奉献出来

之前看了富丽380,觉得结构设计比450好太多了,再看你的Sab570,唉!真不知道当初怎么选了飞越450
也许是因为我来论坛是2013年,看过太多飞越450,印象深的缘故吧。还有就是刚入道不太敢玩大机,觉得450都大了。
之前只想到安全,实际上稳定性才是关键,越稳越易操控,反而越安全。飞机越大越稳,就像飞完塞斯纳再飞空客320体会到的什么叫稳。
我老婆的超小直升机,简直... 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串,特别贼!

网友:
固定传动轴轴承胶布大法好。

网友:
传动轴和轴承之间从没使用胶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还试过俩轴承   再就是轴承不放在中间位置   反正这个地方是比较麻烦  皮带机就没这个问题  但是锁尾肯定 ...

在500上吗,我也试过在500Pro装过两轴承减震。日后改470桨的话就把传动轴切两半套个铜套继续飞。

网友:
用乐泰638也可以吧,都是圆柱胶水

网友K:
引用 楼主:
正在看...
感谢你把这些装机过程和感受奉献出来

飞越450好歹也是一代经典,没啥好后悔的,这机子不错,总体比较均衡,维修费用也低,适合练习。你现在装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越450好歹也是一代经典,没啥好后悔的,这机子不错,总体比较均衡,维修费用也低,适合练习。你现在装 ...

算是组装完了,没有做统调。
因为手里没有杜邦头可用,无法做舵机延长线。接收机也无法拆下来,舵机是无法直接连到接收的。
用软件修正吧,我觉得不太好,因为修正量太大了。
还有头罩底部和上部开口都有问题,上部已卡住连杆,下部也需要切割掉很多。

另一个问题是尾控制杆的固定环,两轴线间距过小,安装后会将尾变距连杆拉弯。这个连杆弯曲可不是什么好事,会增加阻力、会使连杆变成弹性体,降低尾舵瞬态反应能力

网友K:
引用 楼主:
算是组装完了,没有做统调。
因为手里没有杜邦头可用,无法做舵机延长线。接收机也无法拆下来,舵机是无 ...

只有这一个接收机么?如果有多个的话,可以用别的来测试和设置。关于这个尾舵机拉杆固定扣,我的也是这样,问题不大,包括SAB 570的尾拉杆也是稍有弯曲,据说这样反而能减少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有这一个接收机么?如果有多个的话,可以用别的来测试和设置。关于这个尾舵机拉杆固定扣,我的也是这样 ...

刚开始玩航模,只有这一个接收机

尾拉杆被固定环拉弯后肯定能减低振动,这就好比振动的琴弦在中间被手指按住一样。问题是我觉得那样太不好看了,影响视觉外观的减震也不是积极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有这一个接收机么?如果有多个的话,可以用别的来测试和设置。关于这个尾舵机拉杆固定扣,我的也是这样 ...

手里要是有个这种简易的舵机测试器也行啊,这玩意才几块钱,能接三个舵机,再也不愁频繁的连接遥控器与接收了。可是,之前并没想到这玩意会有用,没买

然而,没用的东西却买了不少,比如球头扳手、球头钳、桨平衡器、螺距尺。这些东西没一样是实用的,对于爱研究爱琢磨爱动手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很低档很搞笑。
因为是初次装电直,好多都不懂,不知道会复杂到何种程度,为航模开发的那些工具肯定是有道理的,必须的。
可亲手装机之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只是解决一些只需稍动脑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

球头扳手 - 自始至终没用到,白买。
球头钳 - 用了一次,把精心抛光的球头划伤,立刻扔一边再也不用了,白买。
桨平衡器 - 原来是为配平这么简单的目的而设计的看似超牛的东西,他本身都不平衡,白买。
螺距尺 - 到用的时候比划了一下,觉得设计很一般,不好用,扔一边了,白买!

而自己觉得真正有用的舵机测试器,当初认为用遥控和接收能替代就没买,哪成想接收被固定而成空想
舵机测试器对我来说才是实用的工具。

楼主:
新年了,祝楼上所有各位胡来都不炸,咋炸都不坏,新春快乐!

楼主:
东西就得翻,不翻怎么会有,使劲翻就出来了
看看,各种规格热缩管都出来了!

各种插簧也都出来了!

虽然好排线没找到,差点的也能用哈哈

各种杜邦排针、排针座全都出来了!

这不就是接收用的吗,想怎么接都不愁了

不用再等节后快递恢复了,什么舵机测试器都不需要了,开心! 也祝节日自己愉快

网友K:
引用 楼主:
手里要是有个这种简易的舵机测试器也行啊,这玩意才几块钱,能接三个舵机,再也不愁频繁的连接遥控器与 ...

我和你情况差不多,球头钳我现在很少用,打算买个塑料的,这样不会划伤球头。我的有副翼450球头不知被划伤多少次了,看着都难受。至于舵机测试器,我建议你可以买个测电器,大都自带舵机测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和你情况差不多,球头钳我现在很少用,打算买个塑料的,这样不会划伤球头。我的有副翼450球头不知被划 ...

测电器对我来说似乎也没用,因为家里有许多万用表,指针表两个,数字表五六个,我老婆还有俩数字表

今天不小心又划伤一个球头,不是球头钳刮伤的,那玩意早扔一边去了,是拆连杆被螺丝刀划了,哎!还得拆下来研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和你情况差不多,球头钳我现在很少用,打算买个塑料的,这样不会划伤球头。我的有副翼450球头不知被划 ...

球头钳我觉得还是设计不合理,应该设计成对应规格球头专用的,这样就可以精确定位。现在都是通用球头钳,为了通用,针对哪种球头其实都不好用,还不如不用

楼主:
今天做了舵机延长线,开始对斜盘做初始调平,发现我的十字盘调平器精度不是一般的差,简直是扯淡的东西

简直是糊弄人的东西!
内孔间隙大
变径铝套间隙大
这两个间隙加一起简直没法用,根本找不到他的底平面与中轴线垂直的点。因为这个超大的间隙,它可以向任意方向倾斜。
要想用它,、需要用力横向死死的按着,让它与主轴一侧靠紧才能勉强用。要是把里面的胶圈拆除,就不用太大力气按。它自己都无法保证与主轴垂直,怎么给斜盘调平?
最后还是扔一边了,靠眼镜来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亚拓这张图,不仅没有上轴承胶,反而加了润滑油

它写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FYI

G4的成本与精度可见一斑,还有一体的球头扣连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布设完成。

天线的布置不错哦

网友K:
引用 楼主:
测电器对我来说似乎也没用,因为家里有许多万用表,指针表两个,数字表五六个,我老婆还有俩数字表

今 ...

测电器是外场用的,可以方便直观的看出电池全部电芯的电压。当然如果你愿意带着万用表去飞场单芯测量也可以。。

网友H:
浅谈一下工具
球头扳手这东西是个神器,小鸡我几乎也不用,但大鸡不用这东西球头根本拧不动

球头钳我觉得也是必要的,本人还没发现其他比较好的拆球头办法,塑料的我也用过,但很容易断,最后还是用回金属的,不知楼主有什么别的办法

桨平衡器说实话没啥用,我一般是整机排震平衡,有些什么就算桨平衡但飞起来还是有震动,这东西后来也没用过

螺距尺不知道你用的是机械螺距尺还是电子的,我觉得电子的还是必要的,直观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浅谈一下工具
球头扳手这东西是个神器,小鸡我几乎也不用,但大鸡不用这东西球头根本拧不动

主要是手里各种电子装修方面的钳子都有而且长期在桌面放着,根本想不起来用球头扳手。

十字盘调平器用起来很麻烦,费了半天劲把打过胶的旋翼头拆掉,却发现调平器他自己都不平。
三个连杆明明是有近1mm左右的高差,放上调平器却三脚都能接触,原因是调平器孔隙太大,它可以任意歪斜差不多1度以上,无法为斜盘调平提供可靠依据。
这东西作为新装机粗调,或换舵机换舵臂换连杆后快速粗调还能用上,但绝对无法用它进行细调。

螺距尺我的是普通的。我觉得电子的也很麻烦,他无法参照直机本身的主轴,只能想办法调平桌面或垫平飞机,否则它一样不准。这个调平其实很麻烦,不是把桌面调平就完事,是要求飞机主轴精确地竖直,这是我认为电子螺距尺很烦人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测电器是外场用的,可以方便直观的看出电池全部电芯的电压。当然如果你愿意带着万用表去飞场单芯测量也可 ...

用万用表在电池平衡监测插头处很方便测量任意电池,我选一块最小的万用表配给飞机专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手里各种电子装修方面的钳子都有而且长期在桌面放着,根本想不起来用球头扳手。

十字盘调平器用 ...

十字盘调平是个废物,还不如一根轧带来得实在,我简单说一下吧,把一根轧带扎在主轴上,修剪到刚好碰到十字盘的一个点,以这个为基准转动主轴到其他两个个点来修正
电子螺距尺没你说的那么复杂,先找一个基准面清零(上至电机的一般以电机上表面为基准)再把两只桨分别在同一位置量螺距,调整等。
比如sab380等飞机其实放在地面的时候本来就是主轴前倾,但实际根本不需要垫平飞机,就按上面的调没问题,再者调螺距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油门信号中点螺距为0,其他的最大最小循环螺距差个0.1(实际过程中操作正确肯定远低于这个数)没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在电池平衡监测插头处很方便测量任意电池,我选一块最小的万用表配给飞机专用

那个测电器还可以测电池内阻,虽然准确度要求不能太高,但至少可以大致看一下。此外自带的舵机测试功能也挺实用的。可能价格比你单独买个舵机测试器还要便宜。我在这篇帖子当中有提到该测电器:《入了个二手充电器,大家帮忙看看我的电池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个测电器还可以测电池内阻,虽然准确度要求不能太高,但至少可以大致看一下。此外自带的舵机测试功能也 ...

查了,确实非常便宜,开始还以为至少百元以上呢有时候这些小工具确实很方便,特别是外场环境
那篇以前没看过,在看...
竟然你也有UT61E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十字盘调平是个废物,还不如一根轧带来得实在,我简单说一下吧,把一根轧带扎在主轴上,修剪到刚好碰到十 ...

绝对是废物,还不如用漆包线、焊锡丝来的方便精确

螺距尺当时是商家说要求不高也可以用简易普通机械式的,用的时候才搞明白要有副翼杆来参照,不然就得把飞机精确找平。
电子的之前询问过什么原理,没得到答案。心想也是利用重力吧,新手就是有时候犯傻,没想过它可能会具备任意姿态置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确实非常便宜,开始还以为至少百元以上呢有时候这些小工具确实很方便,特别是外场环境
那 ...

是啊,我以前也是对这些小工具嗤之以鼻,后来发现外场情况下,带的东西越小越易用是最好的。我还有些别的帖子你也可以看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绝对是废物,还不如用漆包线、焊锡丝来的方便精确

螺距尺当时是商家说要求不高也可以用简易普通机械式 ...

关于十字盘调平,可以参看我的这篇帖子:《[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4: 组装主旋翼与尾旋翼(附迈阿密简单游记)》。帖子比较长,可以直接在页面搜索关键字“我自制的十字盘调平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于十字盘调平,可以参看我的这篇帖子:《[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4: 组装主旋翼与尾旋翼( ...

太需要这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于十字盘调平,可以参看我的这篇帖子:《[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4: 组装主旋翼与尾旋翼( ...

托你吉言,刚才平稳离地,非常非常稳
在屋里,仅一米二宽的地方,左右都有东西,我也是够胆大的了
我尽量让它在地面多转一会,看有没有啥松脱的,觉得没事就继续慢慢推杆,平稳离地也就几公分马上就收油了。

之前你说期望有个好的首飞我都没敢感谢你,怕不灵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托你吉言,刚才平稳离地,非常非常稳
在屋里,仅一米二宽的地方,左右都有东西,我也是够胆大的 ...

哈,你跟我一开始一样,看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5405
不知道为啥图不显示了,反正也是各种小心翼翼。。不过恭喜你终于算是平顺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你跟我一开始一样,看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5405
不知道 ...

哈哈完全一样,第一次我也是拆掉制动盘看它的螺孔来判断主轴是否弯曲
那个制动盘的设计也不对,按一下就被旋下来了,那里应该是左旋螺纹才对吧?

还有紧急降落时想不起来用熄火,提前都默想了一遍,没用,降落时还是本能的收油

螺距曲线只设了三点:0度、5度、1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子螺距尺没你说的那么复杂,先找一个基准面清零(上至电机的一般以电机上表面为基准) ...
像我这种飞越450电机不是倒置安装的,整机找不到精确的参考平面用来给电子螺距尺清零,相对角度也没法测了。
如果找个近似平面比如陀螺仪顶面,初始零误差就很大,那还不如用眼睛来的方便,所以我调螺距最终还是靠眼睛来调的。
飞越450底板可以肯定与主轴是垂直的,问题是这里很难利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哈,你跟我一开始一样,看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5405
不知道 ...

哥们 JR Americas现在的jr forza 450ex打折了,空机加电机之前500多刀的,现在199刀,你有兴趣可以整一台,绝对是450级别里面顶尖的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我这种飞越450电机不是倒置安装的,整机找不到精确的参考平面用来给电子螺距尺清零,相对角度也没法测了 ...

但眼睛看确实没谱,记得之前玩pro机型的时候也是拿陀螺仪面当的基准面来着,我的话应该还是会选螺距尺,毕竟直观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完全一样,第一次我也是拆掉制动盘看它的螺孔来判断主轴是否弯曲
那个制动盘的设计也不对, ...

切熄火是个好习惯,对于大部分的飞机设置油门到底就是负螺距了,直接拉到底飞机是一下给拍下来的哈哈我第一次就是拍下来的把脚架蹲坏飞机整个倒了,那架是有副翼的飞机,旋翼头坏的乱七八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切熄火是个好习惯,对于大部分的飞机设置油门到底就是负螺距了,直接拉到底飞机是一下给拍下来的哈哈我第 ...

有副翼的旋翼头本来就乱七八糟的,炸一下真不敢想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副翼的旋翼头本来就乱七八糟的,炸一下真不敢想了

对了我想问一下你陀螺的双面胶,我记得你是剪成了x型,具体的尺寸能说一下吗?大概什么位子,度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了我想问一下你陀螺的双面胶,我记得你是剪成了x型,具体的尺寸能说一下吗?大概什么位子,度数多少?
...

大概是这样

从隔震角度看,下面第一种最好,往下依次变差。
只是从隔震理论上讲有差别而已,其实区别并不明显。
粘接强度肯定是面积越大越好,但粘接面积与吸震效果相互影响,要折中,我剪成X形,也是为了保证一定面积又容易剪切。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哥们 JR Americas现在的jr forza 450ex打折了,空机加电机之前500多刀的,现在199刀,你有兴趣可以整一台 ...

这个么?看着不错,不过好像没货了?
http://www.jramericas.com/234006/JRP988345/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么?看着不错,不过好像没货了?
http://www.jramericas.com/234006/JRP988345/

哎我去,我前两天看还有的来着,可能清仓太快买完了吧,这机子我有一台3s版本的,算是我飞过最好的450了,但不晓得和oxy4比怎么样

网友H:
厉害厉害,我觉得楼主你的回复都好专业好认真啊,大赞

下次用这个样子的试试,用陀螺直接测震动值就很直观的知道实际效果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厉害厉害,我觉得楼主你的回复都好专业好认真啊,大赞

下次用这个样子的试试,用陀螺直接测震 ...

理论与现实可能差的好远呢,也许实际真测不出来
对我来说心理作用很重要,理论上应该好点就可以,单个问题虽小,但最终问题都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就是强迫症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