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也可以一个电调供两个无刷电机

楼主(2018-02-08):
(无正文)

网友A:
真的吗?链接看不到

网友B:
链接看不到

网友:
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吗?链接看不到

可以转,推油门得有反应,等我今天试飞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看不到

今天试飞再看具体效果

网友C:
您能确定可稳定输出吗?仅仅能转不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能确定可稳定输出吗?仅仅能转不算的

输出不稳定,还是应该不能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不稳定,还是应该不能这样

通俗的讲,无刷电调之所以“知道”在什么时机(时间段内)换相是恰当的,正是由于它同时能通过定子线圈去感应转子与其之间所成的电动势,因此这种反馈机制对电调和电机而言是“一对一”的。咱非按“一对二”去搭配,电机有可能能转,但被负载一干扰,电调输出的交变电场的“步调”将在下一时间内变得不再适应电机转子的应有相位。我不是搞电机的,就理解到这个层面。期待大神解答/更正。仅供参考。

网友D:
可以用 不建议使用,首先是对电调负荷太大,其次是效率不高,最主要的是价格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俗的讲,无刷电调之所以“知道”在什么时机(时间段内)换相是恰当的,正是由于它同时能通过定子线圈去感 ...

专业知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 不建议使用,首先是对电调负荷太大,其次是效率不高,最主要的是价格太贵

能转,但是不用正常使用。试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