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电调刷multishot固件的遥控协议

楼主(2018-02-09):
最近闲来没事,把打扫卫生折腾出来的几个乐天10a和20a都刷成了multishot固件,一开始用sbus遥控协议试了一下没什么问题。心血来潮,就用华科尔的六通接收用pwm协议连接了一下,发现可以解锁和启动,天气冷就没去试飞。哪位大神试飞过,欢迎拍砖!
经中午实测,在PWM遥控协议多线连接下F3飞控选择MULTISHOT电调通讯协议可以爽飞,可以不用SBUS或PPM单线连接。

补图,刷的是这个电调

补图,刷的是这个电调

网友A:
前年就是用的此款电调刷的ms固件飞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年就是用的此款电调刷的ms固件飞的,很不错

是用sbus还是pwm?

网友B:
这和sbus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sbus有啥关系

建议恶补。

网友:
这和sbus有什么关系?

网友B:
我都自己做飞控的,你觉得我需要吗,呵呵
你自己没有理解飞控的原来和协议的本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自己做飞控的,你觉得我需要吗,呵呵
你自己没有理解飞控的原来和协议的本质

愿闻其详,你的飞控是怎么做出来的?呵呵!

网友C:
我现在还在用这个电调的原生固件飞,非常皮实,因为没坏所以就一直用着

楼主:
呵呵,看你这么执着的给你这么说吧,你打开oneshot、dshot电调协议用pwm遥控协议看看能不能用。顺便再说一句,你这飞控能选择电调协议吗?你的电调支持除了pwm协议外的其他协议吗?呵呵!

网友:
好吧确实是我先入为主了,没用过四旋翼飞控,觉得输入和输出并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还是觉得没什么关系,可能是固件的原因吧,最近科研有点暴躁,说话不好听,望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还在用这个电调的原生固件飞,非常皮实,因为没坏所以就一直用着

原生固件当然不错,不过刷BL固件后飞穿越会比原生固件爽,刷MULTISHOT固件后爽的一逼。F3飞控建议打开4K.2K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生固件当然不错,不过刷BL固件后飞穿越会比原生固件爽,刷MULTISHOT固件后爽的一逼。F3飞控建议打开4K. ...

因为这个电调本身就挺重的,就不追求极致性能了,皮实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