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模拟器问题,求教大佬

楼主(2018-02-09):
这个模拟器控制台选择g5后,又自己跑了,这是怎么回事呀(虽然写的是g5,但卖家的g7也能用)

并且打开g7会出现这个界面,到底咋回事呀

楼主:
是不是加密狗的原因呀,加密狗是从箱底翻出来的,不知哪个版本

网友A:
8合一的用不了 其实也能飞 但是飞机一炸重置不了 建议买个22合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合一的用不了 其实也能飞 但是飞机一炸重置不了 建议买个22合一的

谢谢啦,这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这种可以吗

这个看着可以 后面应该有G7那一档的就可以

网友B:
用凤凰试试,我也刚翻出个旧的,装个凤凰5,自动升级到5.5也能正常用。改了无线,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凤凰试试,我也刚翻出个旧的,装个凤凰5,自动升级到5.5也能正常用。改了无线,爽!

凤凰能用,g7不能

网友C:
我的是八合一的只能飞G4,凤凰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凤凰能用,g7不能

G7没试,用G7还得去买注册码,凤凰不够用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G7没试,用G7还得去买注册码,凤凰不够用再折腾。

g7验证码买了,软件安装了,就是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八合一的只能飞G4,凤凰都不行

我买了那个22合一的,想试一下

网友:
黄金战士带按键的就是给 g7.5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