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电池反接烧坏了的伟力接收板

楼主(2018-02-09):
大家好,我前几天发帖子请大神帮忙看下故障的伟力接收板能不能修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435&extra=page%3D1

得到大神肯定能修的回答后,坚定了我动手的决心(怕做无用功)
在这里感谢大神的无私帮助。
发这个帖子是为了给一样电池反接烧坏接收板的玩家做一个修复的参考。

由于伟力的那种电源插头太容易认错方向,一次我只是不小心轻轻碰到,就把伟力911接收板给烧了,当时是这里冒很大的烟,

后来存着侥幸心理又把电池接上去,发现接收和舵机都正常,但只要一开电机,那个黄色的电容就又冒烟。认为不能用了,于是就扔一旁好几天。
我一直有疑问是不是换了那个电容就可以修复接收板,但怕做无用功,就发帖问下等到大神肯定的答案后,在某宝购买了型号476j A型 6v的电容。

昨晚把到货的电容换好后,对上接收,一开电机却发现接收板又冒烟,不过却是另一个地方,是电机接口那里,一个叫s4的二极管也烧了,刚好有个懂维修的朋友在做客,他叫我把这个二极管拆下试试,拆下后对上接收,好了,接受板不冒烟了。

好在911接收板有2个电机接口(M1,M2),我烧的是M1那个,把电机接到M2上,电机正常开动,运行一段时间,接收板没有冒烟和异味。
应该是修好了。

最后告诉想修好电池反接烧坏接收板的朋友,要修好的话需要换2个零件
476j A型 钽电容 6V
s4二极管

祝你们成功。
-----------------------------------------------------------------
利用这块修好的911接收做的仿手抛飞机

玩了一晚上,一切正常,接收板未出现其它故障

网友A:
捡芝麻丢西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芝麻丢西瓜啦

前辈,难道我修错了

网友:
不错,玩航模就要有钻研劲头!

网友B:
这种零件废板子上多的是,淘宝买邮费不划算

网友:
我那个黄色的电容也烧了,找不到型号…

网友:
这个钻研值得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难道我修错了

电子零件不要接错,它是不给你机会的,一定要检查好

网友C:
我的也修好了但是有一个舵机斗

网友D:
飞机是不是重了得减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是不是重了得减肥

你好,飞机重量在50克左右,拍的时候没有开全油门,一开会马上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零件不要接错,它是不给你机会的,一定要检查好

谢谢前辈指导,玩模型粗心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修好了但是有一个舵机斗

你好,我不会电路,技术只是会焊接一些小电容。我自己猜想,如果不是舵机问题,应该是电路板焊接后不干净,有锡碎碰到一点点什么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零件废板子上多的是,淘宝买邮费不划算

你好,谢谢指导,因为只是业余爱好,我手头就911接收和一块信号不良的939接收,没有其它电路板,只能购买啦。

网友:
好贴!我去试试,正好我的烧坏了

网友:
我用的939板子,翼展41,39克,可以垂直爬升

网友(2018-06-15):
不怕困难,又有分享精神

网友E:
我的911板电源接反了,是烧了一个舵机,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淘宝找了好久也没找到相同的芯片,不知道能用什么替代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911板电源接反了,是烧了一个舵机,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淘宝找了好久也没找到相同的芯片,不知道 ...

你好,这个叫 马达驱动芯片,你淘下“mx116”这芯片 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911板电源接反了,是烧了一个舵机,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淘宝找了好久也没找到相同的芯片,不知道 ...

我已经烧了2个板子了,都是这个零件,一直找不到代用品,焊接也非常困难,所以只好买新接收板。
我分析这是一个双场效应对管,用于驱动舵机电机。一旦电机有短路现象此元件必烧。我的板子都是因为电机故障烧的,损失惨重。
吃一堑长一智,后来我给电机串联了可恢复保险,或许可以防止此类事件。
此法也推荐给大家,买贴片50~100mA可恢复保险,串在电机回路中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叫 马达驱动芯片,你淘下“mx116”这芯片 看看能不能用

太好了,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好了,可以研究一下。

你好,我这几天对比了下,这个型号的芯片和911的不同,比911的体积大,应该不通用,模友请留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几天对比了下,这个型号的芯片和911的不同,比911的体积大,应该不通用,模友请留意
...

好的,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烧了2个板子了,都是这个零件,一直找不到代用品,焊接也非常困难,所以只好买新接收板。
我分析 ...

买贴片50~100mA可恢复保险,串在电机回路中即可?跟电机串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贴片50~100mA可恢复保险,串在电机回路中即可?跟电机串联吗?

是的。给你个照片看一下:

网友G:
我就想来问问,这个白色的液体叫什么,认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就想来问问,这个白色的液体叫什么,认真的

704胶,硅胶

网友:
引用 网友F:
704胶,硅胶

明白了,谢谢

网友H:
这种小东西,应该增加防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小东西,应该增加防反接

很简单,加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I(2019-01-07):
我也反接了,能对频,能控制。遥控是d10刷suv3.6,具体表现就像没有开flysky协议里边的那个伟力玩具协议一样,总是卡顿不流畅慢半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反接了,能对频,能控制。遥控是d10刷suv3.6,具体表现就像没有开flysky协议里边的那个伟力玩具协议一 ...

学习了!

网友J(2019-08-01):
M2不是接尾电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M2不是接尾电机的吗?

是的,m2尾电机用。现在这块板给固定翼用,还在服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