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求助

楼主(2018-02-09):
飞机悬停时不听点头抖动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调呢?求大佬告知。

网友A:
舵机没有扫齿的话,调整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没有扫齿的话,调整油门曲线
就是小炸了一下,原本都不会的

网友B:
主轴弯了,震动造成的,150炸一次就再也修不好了,不知道有没有同样遭遇的

网友C:
你不会把陀螺仪摔坏了吧!

网友D:
你先看主轴横轴是否摔弯了,如果是新的,你检查一下中联是否变形,桨适当放松些太紧也会导致点头

网友E:
朋友收了一个二手150X,我收了一个二手150dfc。以前没飞过150,dfc到手低转抖的利害,还以为是共振。朋友的150X小炸一下之后,横轴明显弯了,换了横轴就好了…折开旋翼头查了一下我的dfc横轴,有不明显弯曲,换了横轴之后,抖动明显改善。
但朋友的150X在自稳模式下,飘的利害,没有3D模式下好飞…
先调一下机械精度,再调下飞行模式,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十有八九横轴弯了 检查横轴

网友G:
150X主轴一般炸不坏 这个情况应该是横轴 换下试试

网友H(2018-08-29):
我也和你一样的情况老是点头,后来发现是横轴和大齿弯了买个新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
舵机臂有问题,你用手轻轻办一下,肯定松动,要不就是球头松了,你手抓着飞机然后动遥控看十字盘情况。必须开油门,要不然静态和给外加力的受力不一样

网友:
亚拓150能脱手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