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款瑞星化油器

楼主(2018-02-09):
请教大神这款瑞星化油器怎么调教啊,没有风门,只有一个油针,油针的初使状态下是多少圈,只记得拉手拉的时候要用手堵住进气口

网友A:
膜片式化油器都差不多。油针先拧死再倒回一圈半,不行再放开点,汽油机稍微富油点也能启动,太贫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片式化油器都差不多。油针先拧死再倒回一圈半,不行再放开点,汽油机稍微富油点也能启动,太贫就不行了

嗯嗯,好的哥,我试下非常感谢,想问下可以用华菠萝997这类化油器代替吗?两个油针带风门的,感觉好调节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哥,我试下非常感谢,想问下可以用华菠萝997这类化油器代替吗?两个油针带风门的,感觉好调节 ...

口径和螺丝孔位对不上吧,感觉装不上去啊

网友B:
副油针在转盘中间那个洞里面

网友C:
这个化油器是性价比最高的化油器。我个人更喜欢这款化油器主油针一般开1.3~1.6圈,怠速油针(在滚筒中心里面,有的外面堵了一个橡胶粒)一开始不用调,如果怠速不好就打开调一下:关死风门,把怠速油针紧到底,然后退出4~5圈。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细微调整。

楼主(2018-03-15):
引用 网友B:
副油针在转盘中间那个洞里面

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化油器是性价比最高的化油器。我个人更喜欢这款化油器主油针一般开1.3~1.6圈,怠速油针(在滚 ...

不怕死不了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