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b陀螺仪返厂地址

楼主(2018-02-09):
我的陀螺仪有问题了  一般模式表现正常  3d模式  飞机会随机往一边倾斜   把mb陀螺仪换到富丽465上  问题依旧  把kbar换到kds550上  没有问题  所以确定是mb陀螺仪的问题  请问谁知道mb陀螺仪的返厂地址以及联系方式  可以提供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舵机问题

网友:
大概要寫信給M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问题

请认真看帖

网友:
你晃一下,确认电路板有没有在壳子晃

网友B:
是不是缓慢 向某一个方向漂移?
我之前D10加MB也是飘 ,加大死区也不行,老版新版MB我都在用,都有这种现象。
我觉得有可能是遥控器的问题,我的D10在电脑上飞模拟器都会飘得很厉害,现在D10就用来飞模拟,
手头还有T8,后来也懒得去测试,索性把MB都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缓慢 向某一个方向漂移?
我之前D10加MB也是飘 ,加大死区也不行,老版新版MB我都在用,都有这种现 ...

我用的是FUTABA  14SG遥控器  富丽上的是睿思凯的TR8接收机  550上的是futaba 617接收机  接收机和遥控器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先给德国那边发邮件,说要维修。然后让他给你最新的返厂地址,然后就发国际快递过去就行。什么dhl、ems、fedex都可以。价格都不太贵。一般也就百十来块钱。然后再留个回寄的地址。对方会给你email说维修费用或者8折换新。

网友:
对了 联系方式记得+86

网友:
还是用K8吧

网友:
返厂麻烦劲儿都不如再买一个了

网友:
不建议返修,因为不是8折换新,就是维修费用不少。而且还有路费和等待的时间。扔了换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给德国那边发邮件,说要维修。然后让他给你最新的返厂地址,然后就发国际快递过去就行。什么dhl、ems、fe ...

这么麻烦的吗  感觉还不如买个kbar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麻烦的吗  感觉还不如买个kbar

国产的售后方便 进口的售后麻烦一点 其他都差不多 vbar neo 售后也一样发到厂家。

网友D:
100块钱包邮收了……哈哈哈~我感觉你没调好,普通模式没问题切ID问题出现,如果陀螺仪真有问题你啥模式也白瞎~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块钱包邮收了……哈哈哈~我感觉你没调好,普通模式没问题切ID问题出现,如果陀螺仪真有问题你啥模式也 ...

之前  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块钱包邮收了……哈哈哈~我感觉你没调好,普通模式没问题切ID问题出现,如果陀螺仪真有问题你啥模式也 ...

烂箱底  也不出

网友:
自己好多顆MB都有這樣的問題,身邊飛友加起來超過10顆都也是同樣的狀況。
目前試出來唯一的方法就是RESET,但過不久又會有同樣的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烂箱底  也不出

加我下QQ635187512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我下QQ635187512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不加 我的是电源那个排针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