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浆里边是泡沫,你们的是不是?

楼主(2018-02-09):
炸鸡,看到大奖里边是泡沫,,你们的呐?

网友A:
少将这衔是冒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将这衔是冒牌的……

刚接触直升机,

网友:
鸡炸少了

网友:
大多数都是泡沫。

网友:
里面好像还有钢丝类的东西

网友:
我是木头的

网友:
给你放块铁在里面试试

网友:
不放泡沫会有这么轻?

网友:
都是这样的

网友:
木头的。还有碳纤维

网友:
哈哈,难道换成铝合金吗?

网友:
看似用料不太足啊

网友:
机炸少了

网友:
胶及其它之类的,有一根钢丝做筋

网友B:
我的是水泥!!!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刚强度泡沫做填充的 也有木头的  我以前飞的大直升机就是用的这种桨  有玻纤和碳纤的  大部分是泡沫心   里面会有碳纤大梁和配重铁块(应该是作为桨尖配重好增加桨的离心力平衡升力的吧)

网友:
泡沫不影响强度的,还能轻不少,维持形状也很好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泡沫硬度很高的,特别是edge桨的,泡沫非常贵,一块4x20x30的好像都几千块钱。好像是,具体忘记了。

网友:
外壳硬就行吧

网友:
我的里面是巧克力

网友:
都是这样啊   难道要铁的?

网友:
前边缘迎风处有一条钢骨或者塑料骨 主体是泡沫

网友:
外面是碳纤维,里面是泡沫,有有强度,又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水泥!!!

李时珍的皮

网友:
玩多轴的学习了

网友:
我们的是钢筋水泥的,你的是假的

网友:
泡沫比木头好,胜在一致性,重量低,这样

网友:
知道吗,这叫复合材料

网友:
有人机也是泡沫!

网友:
我上次炸鸡发现炸坏的一直桨里面有100元,然后我将另一只也折断,发现还有100元。我瞬间懵了……。早上起来发现做梦!

网友C:
炸的好惨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的好惨烈!

损失惨重,,惨不忍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