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mini制作

楼主(2018-02-10):
本人很喜欢FT的飞机,特别是mini系列,小巧易飞,年底快递放假了,不好订购网上激光切割的板材只好自己买KT自己裁,图纸自己打印

至于工具呢就是手术刀,钢尺,固体胶,刮板,热熔胶枪。

我喜欢用固体胶把图纸直接粘贴在KT板上,这样在切割的时候会方便很多。

板材准备好了,现在就是细切了。

慢工出细活,急不来特别是复杂的地方,所以更新比较慢!
视频在底部

楼主:
用固体胶的好处就是图纸在切割的时候不会跑偏

网友:
顶一个,楼主年前一定要更新完啊

楼主:
全部切完!还好是mini机

楼主:
说实话要多准备刀片了,切完将近四片刀片了,下一步准备组装了

楼主:
做机翼,先划线,标记重心位置,最后把表面的A4可以清除了,一撕就掉(前提是图纸固体胶不用涂满,就涂标线位置)热熔胶插上电等待加热……

楼主:
等待热熔胶枪加热的时候,轻微的折压划线处

楼主:
胶枪好了就直接上胶枪,拼接

楼主:
机翼完成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哪种KT板呢?我用的板材上了热熔胶容易被烫变形,恼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哪种KT板呢?我用的板材上了热熔胶容易被烫变形,恼火!

板材这次我也没买好,可能你的胶枪温度太高了,用冷板两面膜很容易撕下来的那种

网友B:
可以用泡沫胶代替热熔胶,只要涂得均匀强度够用。关键是减重呀。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先到这,中途遇到很多问题,图纸尺寸不怎么适合5毫米KT,在拼接的时候断裂,打磨,的地方也是头疼,我买的KT两面的膜撕不完整,而且很脆弱,现在努力还原,不求完美了,争取让它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到这,中途遇到很多问题,图纸尺寸不怎么适合5毫米KT,在拼接的时候断裂,打磨,的地方也是头疼,我买的K ...

上单翼好飞,你这个应该是中单翼。不适合新手,稳定性没有上单翼好

网友:
支持一下,愿你新年能够爽飞

楼主:
今天有点事没做多少,简单涂装下,现在等装设备了

楼主:
终于搞完了,明天天气好的去试飞

网友:
不错,不过ft的翼型没有弧度,看起来不太舒服

网友:
另lz没副翼,又是下单翼,上反看起来不够大,建议再加大一点

楼主:
手机上传不了,风还蛮大的,飞了四块电,逆风50%电就可以一直飘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泡沫胶代替热熔胶,只要涂得均匀强度够用。关键是减重呀。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哈哈哈哈哈哈。。。。。 ...

泡沫胶会溶剂kt板芯,如果要用得晾的比较干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