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靠谱的油门舵!

楼主(2018-02-10):
求各位推荐个支持2s供电靠谱的油门舵!700n。之前kst815发现有抖舵现象。

楼主:
为啥看参数只到7.4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s172

只到7.4v啊

网友:
KST215就行了....只是油門而已
錢省下來多買幾桶油飛實在

网友:
油门舵0.19sec一下的都是浪费钱。。。

网友:
随便一个2s的舵机都可以,油门舵机要求不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到7.4v啊

futaba 标7.4的都上2s

网友B:
看你经济能力

                 从FUTABA  9253-----3003都可以.......
一个油门舵机可靠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FUTABA  9253-----3003都可以.......
一个油门舵机可靠就行了,,,,,,,,
...

那兩個2S直驅怕是要燒成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兩個2S直驅怕是要燒成灰了

买了个GDW bls892hv当油门舵,就是图个便宜,飞了几个起落没问题,不知道用多少时间会振出虚位,这个舵机厂家免费换齿,将来有了虚位直接寄回去换齿,但不知道厂家是否能存活到我需要换齿的时候

网友(2018-05-23):
厂家是否能存活到我需要换齿的时候

引用 楼主:
买了个GDW bls892hv当油门舵,就是图个便宜,飞了几个起落没问题,不知道用多少时间会振出虚位,这个舵机 ...

应该不是啥事.........................

网友:
DEKO 1102,500油机一直在用,稳定可靠。

网友(2019-06-29):
买个电源模块几块钱,或换成2s铁锂电池,还好维护,满电保存也没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