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陀螺仪设置完,FUTABA遥控器上的GYRO还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8-02-11):
是不是K8全部接管了?

网友A:
要启动通道控制才是遥控设置感度。默认是软件调节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启动通道控制才是遥控设置感度。默认是软件调节感度

怎么启动通道控制

网友:
有选项,可以从遥控器上调节感度,也可以在陀螺仪上设置感度。看你自己什么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启动通道控制才是遥控设置感度。默认是软件调节感度

我是按K8陀螺仪的教程设置的,不知道是不是启用了通道控制。。

楼主:
选择遥控器调感度是这个选项吗?

楼主:
T.LOCK是不是相当于FUTABA的IDLE1,IDLE2?

网友:
软件第一个界面有个通道控制选项。仔细看看。玩航模急不来的。特别是陀螺仪急几分钟修几个小时

网友:
对滴。就是这个选项

网友B:
k8最好不要在启用遥控设置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最好不要在启用遥控设置感度

楼主:
山寨黄K8

网友C:
我没用过k8,请教下,k8和vbar说明书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k8,请教下,k8和vbar说明书通用的?

据说就是山寨一样一样的

网友:
六楼正解   这样的话  每个模式都可以设定不同的感度  切换模式以后  感度大小自然切换过来了   反正我是一直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