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RC H36跟风改装最便宜的穿越 D10直接对频控制

楼主(2018-02-11):
跟风改装最便宜的穿越
D10直接对频控制

飞行挺稳,就是电池不好用

眼镜戴着不舒服,年后准备闲鱼出了

皮筋固定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这是什么眼镜 怎么不没见过

网友A:
请问如何直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直接控制

D10加一个高频头,刷固件就可以了,网上很多教程的

网友B:
之前也想过,这小鸡电池真的不行,最好去掉上面的壳用塑料瓶做个轻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想过,这小鸡电池真的不行,最好去掉上面的壳用塑料瓶做个轻些

魔友说要改成伟力直机的电池,先玩着

网友A:
哪种高频头呢?给个淘宝关键词。之前买过一个不能连h36,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高频头呢?给个淘宝关键词。之前买过一个不能连h36,不能用。

NRF24L01模块   亿佰特 泽耀 的都可以,十多块一个

网友A:
看到了,能直接用吗?有没有教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能直接用吗?有没有教程呢?

可以用,加高频头教程论坛有

网友:
也不能说电池不行,主要太重了,我之前改装的加原装电池,不到24克,飞起来还行,没力气,老是拉不起来,玩的没意思,后面换716了,kk的tiny6x机架,高能高压1s25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加高频头教程论坛有

用什么固件?d7e可以否?h36原装615太弱了,需要更换716和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固件?d7e可以否?h36原装615太弱了,需要更换716和机架。

遥控要刷每晚构建的d固件,要加24l01高频头

网友E(2018-04-16):
请教我是D10 改装了4合一高频头刷了V5.0固件,如何和JJRC1000蜂鸟四轴对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我是D10 改装了4合一高频头刷了V5.0固件,如何和JJRC1000蜂鸟四轴对频呢?

这个我没有用过哦,不好意思
H36对频网上有教程,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不错的小机,祝爽飞

网友F(2018-08-09):
用哪个协议完成对频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哪个协议完成对频呢?谢谢!

用MJX   的E010
看过你改手抛机的贴子,受益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哪个协议完成对频呢?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