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节前最后一次飞行

楼主(2018-02-11):
        趁着放假前的最后一天,把刚安装好的500PRO拿出去试飞一下,感觉这飞机比SAB420有杀伤力,悬停很稳,做动作也挺灵活的。飞机没有调太好,尾巴有点抖,最后飞的太远一不留神炸机了,看来只能年后再修了

网友:
炸鸡也笑的出来,XX炸一次难过好几天

网友:
这个飞机其实挺不错的

网友:
500修修也不贵的

网友:
500飞机比450比,不是一个级别的,大飞机就是稳

楼主:
飞完500感觉450就是小孩玩具

网友A:
楼主,首飞要检查些什么?我也准备首飞500

网友B:
电池是多少毫安时的?

网友:
500是个好飞机

网友:
越炸越好飞

网友C:
500好飞,有大机手感,又便于携带,电池价格也容易接受!

500Pro、500x、505、500s都是非常好的中性飞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00好飞,有大机手感,又便于携带,电池价格也容易接受!

500Pro、500x、505、500s都是非常好的中性飞机 ...

这些个500里就pro 是430桨其它都是470和505桨。那些浮力更大。

网友D:
嘉迪马达飞起来感觉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个500里就pro 是430桨其它都是470和505桨。那些浮力更大。

是啊,Pro的结构比500x耐炸,505则除了尾管炸机会花,三根轴都粗的很,也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飞要检查些什么?我也准备首飞500

大小桨螺丝有没有上牢,陀螺仪动作正不正确,遥控器各通道控制正不正确,好像也就这么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多少毫安时的?

6S2600毫安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嘉迪马达飞起来感觉怎么样

用了没几次,感觉还可以,悬停航线没有问题。太暴力的没有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