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70四冲为啥没高速

楼主(2018-02-11):
请问高手,一台三叶70四冲机,启动要很大风门(1/3风门才能启动,....),调不出高速,是怎么回事?换了新火头;进气间隙0.06,排气间隙0.1。

楼主:
换过环,用了2桶油,就这样了。工作起来还算正常,不熄火,就是转速低,没力。

网友A:
按气门漏气查查,可能性很大。气门裙边有积碳吗?

网友B:
正时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时装错了!!!!!!!!!!!!!!!!!!!!!!!!!!!!

正时错了,还会着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气门漏气查查,可能性很大。气门裙边有积碳吗?

气门表面有积碳,裙边是密封那一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门表面有积碳,裙边是密封那一圈吗?

是,那一圈上有嘎巴,就不密封了。

网友:
把气门弹簧拆下来,拉长3分之1再装回去就可以了,三叶就这样,不然转速就8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