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010船壳做的o艇,好像比较容易翻船

楼主(2018-02-11):
2s的电池,加满油以后右转弯就会容易翻

网友:
我之前也是用这架船,现在还在湖底沉着呢。用3S电,速度简直飞起,反扭直接使船打滚着飞奔,然后噗呲的一头扎下了水底,捞了半天没捞上来

网友:
很早之前改过一条,供你参考

网友A:
把设备和电池全部加在左侧,翻船应该可以自动回正。
我这是环奇957,造型一样比你那大一号,三年前牺牲了。

网友:
这个船型把设备和电池都放在左侧,翻船可以自动回正。
我这个是环奇957,比你那大一号。三年前牺牲了。

网友:
舵过长……欲练神功必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备和电池全部加在左侧,翻船应该可以自动回正。
我这是环奇957,造型一样比你那大一号,三年前牺牲了 ...

全部加在一个方向??

网友A:
舵机电调电池全放左侧,可防翻,跑起来也没什么异常。
具体该在左侧分配多少重量,只有自己试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电调电池全放左侧,可防翻,跑起来也没什么异常。
具体该在左侧分配多少重量,只有自己试出来了。

全放左边跑起来不会倾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电调电池全放左侧,可防翻,跑起来也没什么异常。
具体该在左侧分配多少重量,只有自己试出来了。

不会倾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放左边跑起来不会倾斜吗???

静止时会一点倾斜,跑起来是正的,螺旋桨有反扭。一般有防翻的船都这样。

我意思其实应该是把船重心移到左边,具体该移多少能防翻需要靠不停地测试调整,而别把它理解成就必须一股脑放左边。
上面我那视频和照片仅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止时会一点倾斜,跑起来是正的,螺旋桨有反扭。一般有防翻的船都这样。

我意思其实应该是把船重心移 ...

防翻的船?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就翻了有时能返回来,有时不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止时会一点倾斜,跑起来是正的,螺旋桨有反扭。一般有防翻的船都这样。

我意思其实应该是把船重心移 ...

刚刚看到了你的视频,不用操作就会自己翻

网友B:
在舵前面艙蓋黑色位置黏一塊泡沫都可以自翻正,要多大塊靠試驗。

网友C:
舵在右边,左边配重了吗?以前玩的风洞带防翻左边也是要配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在右边,左边配重了吗?以前玩的风洞带防翻左边也是要配重的

没配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舵前面艙蓋黑色位置黏一塊泡沫都可以自翻正,要多大塊靠試驗。

具体哪个位置?可以说下嘛?没看到黑色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哪个位置?可以说下嘛?没看到黑色阿

艙蓋尾部右邊像像噴氣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艙蓋尾部右邊像像噴氣口的

粘在船壳外?还是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