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制作过程

楼主(2018-02-11):
以下教程均为总结前辈经验,不喜勿喷。
制作的时候拍摄细节照不多,见谅。
高压危险,请选择制作!

需要准备的材料清单:
1)变压器 最好是800w以上的,可以点0.2的镍片
2)控制板100a的
3)9v变压器x1
4)脚踏开关,有的线不够长需要自己接
5)25平方铜线3m
6)热缩管3m(套25平铜线用的)
7)300a铜鼻子
8)25平焊笔(根据自己做的焊笔长度买25平铜线)
9)点焊针
10)电焊机快速接头
(某宝直接买成品点焊笔请忽略8-10步)
11)高温线1m
12)dc插头&座子
13)品字座
14)接线端子排3位45a即可
15)电源线3孔
16)叉形端子头,内宽5.2mm左右
17)外壳

————————————————————————超级无敌分割线!!!

变压器初级最好是纯铜的!把次级据掉别据到初级
然后铜线去皮包热缩管,外皮太占空间

两条线并排串到变压器里,要绕4圈(塞满它!!

绕好的样子

接下来就是大力出奇迹的时刻了没有液压钳只能拿锤子把铜鼻子敲紧

敲完用绝缘胶带缠上

然后把各个配件固定,注意事项:
变压器底部做好防震,用海绵双面胶或者kt板…都行
如果外壳是金属的把品字座底线接到壳子上

可以买带灯的那种品字座,方便看有无供电

带灯的这么接

一张接线图,用手机画的导线

大部分控制板接线和这个差不多,请按购买控制板的接口定义接线

————————————————————————
这回是宇宙无敌分割线

然后就可以通电调试啦!
控制板的电流调到最大,时间调到最少,先拿一个电池做实验,压实焊点,焊牢为准

这就是开场多时间的效果,虽然很炫酷
随后我就饿了,因为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烤肉味

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一条了:
两个焊针的接触面积一定要一致!
面积一定要一致!!
要一致!!!
致!……

这就是标准的不一致,
电流一声巨响,火花闪亮登场!!!

人工敲字,难免出错,不够的一起补充
各位请注意安全,至少带个眼镜保护一下心灵的窗户!

网友:
七分钟惨案 我来帮顶

网友:
玩18650的必备工具,

网友:
好东西啊,最好有全套买的店铺

楼主:
补充成品图

楼主:
点焊效果

网友:
我也在做1台点焊机。次级25平方双线并绕4圈,时间继电器控制。初级空载电流4A,负载时12A。次级空载电压4.2Ⅴ,负载吋电流1299A,钳表1000A档测的,1300A就保护了,可能电流还不止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为啥用扎带扎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次级为啥用扎带扎上?

不扎也没事,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扎也没事,很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美

网友C(2018-04-20):
这变压器是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变压器是哪的?

微波炉

网友:
先看着,到时候需要我再做

网友(2018-07-03):
有空也学着做着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