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没有玩平跑了,求推荐。

楼主(2018-02-11):
几年前接触了一次平跑,很爱加速漂移的感觉

求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平跑,已经有垃圾控了。
<

网友A:
喜欢漂移的感觉,就不应该买平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漂移的感觉,就不应该买平跑

不了解,求推荐!应该买什么?
<

网友:
樱花啊,平跑,漂移都有,价格也不贵。尽管我也没买过
<

网友B:
喜欢漂移可以买漂移车但是漂移车对场地要求很高很高,只有大理石地板或者很平的那种公园地面才能玩。平跑柏油路勉强还能玩,但是转向很小。综合推荐我感觉楼主可以买个拉力车,xv01或者km的8车拉力。还有短卡车大脚车很适合野跑通过性很好,但是漂移估计就有点勉强了

我猜测楼主应该喜欢这样的风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漂移可以买漂移车但是漂移车对场地要求很高很高,只有大理石地板或者很平的那种公园地面才能玩。平跑柏 ...

请问视频是什么车型啊?求推荐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视频是什么车型啊?求推荐

视频是短卡,只有低抓路上才能漂移,柏油路玩不了
<

网友C:
上短卡或拉力车,想漂移换公路胎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短卡或拉力车,想漂移换公路胎就行!

短卡 有什么型号推荐吗?
<

网友C:
型号多了,主要你要什么价位的?你到淘宝网上查一下吧!一种单买车架、再买动力设备、遥控器和电池组或买成品车,我觉得你买个攀爬竞速车更好,差不多什么路况都可以玩,玩漂移就换公路胎、减震调缓点重心低点,也能玩出5楼那视频的效果、玩越野就调硬点,那奔驰的感觉也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号多了,主要你要什么价位的?你到淘宝网上查一下吧!一种单买车架、再买动力设备、遥控器和电池组或买成 ...

因为我一直玩着直升机,一搜直升机结果推送各种垃圾山寨直升机。所以我也怕搜车也是这样。

我想买一个成品车 ,攀爬车,适合各种路况,想入门级预算1~2k(不含控、电池)
谢谢前辈
<

网友:
到闲鱼上找一找吧!我也在闲鱼买了个二手kM2仿真攀爬(还没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