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新手机子...

楼主(2018-02-11):
...带老婆玩飞机,老婆之前飞过锐动天空的天际线,敏定的塞斯纳,还有奥丁的小鲨鱼。现在这些机子都炸了,要入一台新的练习机...
冲浪者(太丑)跟之前她飞过的不考虑....我是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练习机子了,比较稳的
所以....
求推荐

神奇的老婆婆镇楼

楼主:
除了魔鬼我实在想不出别的练习机了,纸飞机她说不飞,ft的探索者我又不想做,坐等推荐

网友A:
j3 或者3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j3 或者342

342太灵活了,不太适合新手练习,j3我没飞过,不知如何

网友B:
如果不在意飞机尺寸的话,地平线的2s飞机几乎各个颜值超高外加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在意飞机尺寸的话,地平线的2s飞机几乎各个颜值超高外加好飞。

机子还是大点稳吧?毕竟才学飞,还要飞航线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在意飞机尺寸的话,地平线的2s飞机几乎各个颜值超高外加好飞。

而且....地平线的机子....一个就要千把块...这用来学飞有点奢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子还是大点稳吧?毕竟才学飞,还要飞航线什么的

地平线现在出的2s飞机大多有新手模式,新手模式下要摔机不容易。进阶后可以切换到中级或者高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平线现在出的2s飞机大多有新手模式,新手模式下要摔机不容易。进阶后可以切换到中级或者高级模式

我现在带老婆飞主要用教练器,就是机子上有两个接收,情况不对我就切换到我控制,不太清楚地平线的新手模式是个什么样子,是像普通陀螺仪那样的增稳吗

网友:
fms的魔鬼吧

网友:
楼主老婆走火入“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带老婆飞主要用教练器,就是机子上有两个接收,情况不对我就切换到我控制,不太清楚地平线的新手模 ...

新手模式限制了滚转和升降角度,下降时对准跑道后只要动油门杆即可安全降落。具体我在几篇介绍地平线小飞机的帖子里有介绍。地平线的特点是出勤率高,学起来块,虽然买的比杂牌机贵,折算下来拥有成本并不高。

网友:
这样的老婆还有吗

网友:
双子星不是挺好嘛

网友:
选飞机关键看场地和风速。。。

网友:
大号的kt板f22,超稳

网友:
亚博特的飘飘机,原配三通,自己改四通,耐摔好飞

网友:
不是买广告,只要不飞丢,备用一支场外胶枪,随便炸都满血复活,有电子设备就买60多的空机,随便飞!

网友:
我是飞直机近来飞固定翼,我刚开始别人也推荐也飞冲浪者,好飞但不是很耐摔,在场有时修不好,800展翼便宜又好修,又好带!练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