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的电调信号线能不能改成3根

楼主(2018-02-11):
穿越电调用在固定翼上只需要再加个BEC就能用了。但这样就有两个线了(一根信号,一根电源,)我在想能不能把电源的线并在信号线上。这样就只需要一个插头了

网友:
好像没人这么弄

网友A:
电源信号走一根线?电源应该是稳定5v,信号是高频方波,不能这么连

网友B:
地线可以接到一起,信号线和电源线显然不可以

网友C:
并排走线完全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