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螺旋桨安装对吗?

楼主(2018-02-12):
大家好,刚入手一架冲浪者X8,配的朗宇电机X2214,桨配的好像是6X4E,如图安装后,感觉没有装错,淘宝专门买的非加高电机板,但是现在桨叶有一点碰到机身,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桨叶安装对不对,随机还配一个三叶桨,但是电机轴太粗进不去,难道要切机身一块?看了其他人的不是这样啊。

网友:
三叶桨扩孔阿.
我咋感觉你的桨装反了呢!

楼主:
桨是没有字面靠近电机侧吗?螺丝垫片没错吧,还有淘宝上说不建议用三桨,什么原因,客服放假了。

网友:
用5寸桨吧,不然一炸,螺旋桨就把鸡鸡的尾巴削穿半截,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粘了一层X光片都挡不住.

楼主:
5寸桨没有,淘宝放假了,机身切个口行不行,切到机身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是没有字面靠近电机侧吗?螺丝垫片没错吧,还有淘宝上说不建议用三桨,什么原因,客服放假了。

桨反了 有字靠近电机

网友:
不管前拉还是后推 桨有字的一面永远是和飞机前进方向同向的

网友:
内侧可以多加几个垫片.这样螺旋桨就出来了.因为拉力线不是平的.应该就切不到了
还有有字的永远在前方就没错

楼主:
多谢各位知道,请问大家,用那个三叶桨扩孔使用好吗?为甚么淘宝上不建议用,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
自己扩孔不平衡的,不远航还是用2200KV配6寸桨好点,桨有字永远向前面,在桨前面加两个桨配的圈,就刚好不用不用切机身了

网友A:
买点5045的三叶桨完美解决。还可以上4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点5045的三叶桨完美解决。还可以上4s电

我是新手,目前想续航长一点,之前玩KT板,续航太短了,应该用三叶还是两叶桨

网友:
想续航长一点就装升高座,换8寸桨
不然就用随机的三叶桨
螺旋桨有型号的一面朝前,从尾巴看,正常是顺时针转

网友B:
6寸配2214不会碰机身,你是不是还没有用电机座或者没有粘上,浆确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寸配2214不会碰机身,你是不是还没有用电机座或者没有粘上,浆确实反了

用了电机座了,我本来要配加高电机座,卖家说新手不建议用加高电机座,结果就碰机身了,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电机座了,我本来要配加高电机座,卖家说新手不建议用加高电机座,结果就碰机身了,郁闷!

那应该你装机有问题,我用2212都没问题,2214电机还长,更不应该碰呦

楼主:
看来没办法了,只能切机身了

楼主:
螺旋桨正反应该不影响触碰机身的

网友C:
2200kv+6寸桨在这个飞机上比板机续航要长的多,因为板机没有翼形基本就是个动力风筝!而x8滑翔能力很强。自己再找点木块或者层板,将原有电机座加高一点点就行了,用502或者泡沫胶粘都行,但是注意要干透(冬天干的慢)。
一开始飞起飞比板机从容,降落可能会不适应,太能飘,要预留下滑距离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0kv+6寸桨在这个飞机上比板机续航要长的多,因为板机没有翼形基本就是个动力风筝!而x8滑翔能力很强。 ...

降落可以用手接吗?想回家在楼顶放,起飞净空也大,还是要不要加飞控,以前玩KT板好难控制,经常难以平衡,动一下太灵敏,都有心里阴影,后来加了飞控好点,但是还是平衡不太好,打左会过,打右纠正又过头,终于体会飞机荷兰滚。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0kv+6寸桨在这个飞机上比板机续航要长的多,因为板机没有翼形基本就是个动力风筝!而x8滑翔能力很强。 ...

支持!一直认为纯板机(平板翼型)的固定翼就相当于“动力风筝”,说这个需要点小勇气,因为1-容易得罪卖su27板机的; 2-容易得罪玩f3p的。不过,其本质就是那样,能听到模友这么看,真是亲切!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降落可以用手接吗?想回家在楼顶放,起飞净空也大,还是要不要加飞控,以前玩KT板好难控制,经常难以平衡 ...

老手都尽量不手接,除非是无人大空场,有突发情况还有个“缓儿”,而新手就尽量不要想手接的事了,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手都尽量不手接,除非是无人大空场,有突发情况还有个“缓儿”,而新手就尽量不要想手接的事了,安全第 ...

我KT板就是手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KT板就是手接的

“空手入白刃”这是武林高手才会的绝技,大侠换了兵器后,也不必每次都放大招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手入白刃”这是武林高手才会的绝技,大侠换了兵器后,也不必每次都放大招儿吧~

被逼的,首先楼顶净空好,抛上去后,即便日地球趋势,还能仿照007救回飞机,下来时候这边每次都要去找空地,不方便啊,KT板手接还行,这个估计先空地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200kv+6寸桨在这个飞机上比板机续航要长的多,因为板机没有翼形基本就是个动力风筝!而x8滑翔能力很强。 ...

支持平板翼纯板机的实质是“动力风筝”的意见

网友:
把桨卸下,靠电机面朝外再安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没办法了,只能切机身了

把桨尖切一点即可。
桨反了。

楼主:
改了下,用了半条热融胶,固定了电机,加的不是太高,只能放下6寸桨,现在感觉头轻了,电池,电调接收机全放最前头,还是感觉轻了,大家没动力都是飞机后仰吗?我抓住碳杆处当重心测的,后仰比较严重

网友:
把螺旋桨剪短点,用指甲剪剪,很好剪。另外桨装反了。

网友:
有字的冲前。。。。。。。。。。

网友:
电机加高是一定要的,要么就用原装桨。电机用8寸桨加加高座刚刚好,电机要1400kv的。我最近也买的这个机,尾部必须用碳纤维杆加强,材料太薄容易折断。至于电机怎么取下来,可以考虑先用汽油涂到机身看看会不会腐蚀epo材料,还要看看用的什么胶水固定,如果不是热熔胶就可以用汽油化解胶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下,用了半条热融胶,固定了电机,加的不是太高,只能放下6寸桨,现在感觉头轻了,电池,电调接收机全 ...

你就不怕电机把热熔胶烫化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支持平板翼纯板机的实质是“动力风筝”的意见

哈哈,现在板机还挂在那里但是不想飞了。其实对于没有场地的人板机还真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落可以用手接吗?想回家在楼顶放,起飞净空也大,还是要不要加飞控,以前玩KT板好难控制,经常难以平衡 ...

手接不是问题,但是以我的经验,如果板机(假设制作没问题)都控制不好,就不要在楼顶玩手接了,对于你和楼下的人都太危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现在板机还挂在那里但是不想飞了。其实对于没有场地的人板机还真是好东西

同意!我估计您特指的就是板机的结晶室内机花式机(f3p)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我估计您特指的就是板机的结晶室内机花式机(f3p)

哈哈,还真不是,主要是板机不需要起降跑道,啥破地儿都能降,好修便宜。f3p真没玩过,感觉自己手没那么灵,玩不转呀。。。

网友C:
刚才突然想到,冲浪者这种太能飘的,小面积降落弄张渔网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突然想到,冲浪者这种太能飘的,小面积降落弄张渔网不错。。。

这想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突然想到,冲浪者这种太能飘的,小面积降落弄张渔网不错。。。

无人机回收就有这么干的

网友:
有字的一面朝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