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3D打印机DIY(超多图)

楼主(2018-02-12):
在这里先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了
本人是3D打印机的新人,只是很多年前做过数控车床,会点制图 ,就自己先用SW软件画图确定好构造、尺寸、还有配件,再进行制造的,外框尺寸:500*500*600
打印尺寸:385*420*466
步进驱动:外接驱动6600
步进电机:42电机-48MM长*4、40mm长*1(挤出机用足够)
控制主板:乐积主板X

热床订做的220V直流500W
电源:24V15A  (决定用24V的原因是因为购买步进电机的时候,厂家说42电机用24V才能充分发挥扭矩)
废话不多说,大家看图吧  图片比较多

这是我画好的图  整体效果  画起来真不是那么简单,花了1个多月时间 把每个部位的零件画出来  然后装配 修改......
最后外框架尺寸是500*500*600     经过那么长时间设计修改     打印面积是385*420*466   可以说没多少框架500*500*600的打印机能达到我这个打印面积的了

先在是进货拉   螺丝一大堆 这还只是一部分   因为在做的时候还会发现螺丝长短各有要求 ,反正前前后后买了  4、5次

2020铝型材、角码,装饰条  (装饰条后来基本没用到)

收到铝型材马上就先组装了,嗯  挺结实的

原来的方法底下容易打滑 而且容易刮花桌底  所以买了这个脚垫  减震防滑

安装效果   很不错

只是X和Y轴的滑块了  淘宝一问价都是230以上起步、这么简单的几块也太贵了,后来想起我弟还在做这行呢 。。。 马上微信扣他   免费给我做了,材料他仓库有废料脚

光轴、T8丝杆到了,先来个大合照  光轴XY轴用的是12的   Z轴4条用10的      绝对足够     很多人考虑到重量问题 容易道士XY轴丢步  ,我做完后可以负责的告诉你 不存在 我用的还是42电机

Z轴光轴

XY轴假组

电机配件

Z轴装好  后期调校才是比较费时的

为了打孔特地买了虎钳合简易钻台钻铝很不错了

又来一批3D打印机配件

这是Z轴框架

热床弹簧

Z轴框架组装好后 调校了一个晚上终于搞定

丝杆安装图

Z轴双电机 ,步进电机装好了  全部电机是42电机长48MM 1.7A电流   0.6NM    刚开还担心不知道够不够力   怕丢步    其实根本不会

X滑块安装加热块,有改装的

近程挤出电机架子自己用不锈钢焊接的,那么丑大家多包涵 ,有人肯定会问底下的空间干嘛用 , 这是皮带过道

Y轴滑块装电机的一边   X轴电机

Y轴滑块  滑轮

装好后效果

皮带固定都是自己制作的  样子比较丑  但是实用,螺丝可以调节皮带松紧 滑块也做了修改  切割成H型

热床铝板装好了   铝板450*450*3     材料是6061铝合金   硬度完全足够

这是打印机背部电器箱   用铝合金槽做

上下框体装好了

先吧外置驱动器涨上  嗯 效果不错

这是左右的框体   钻那么多空是为了装散热风扇

磨好后样子还不错吧

焊接散热扇4个5010 散热风扇

4条框架和背板装好了   背板是1毫米厚6061铝板

电源和主板装上

原来的构思是把屏幕排线做成软性 可移动的   但是这个软线因为里面2条2条线芯搅在一起的 有36条线  可能因此干扰   开机显示如下图

蓝屏  不成功 是试了好几条线得出的结论

最后用这个排线成功点亮  也还不错 总比排线耐拉扯吧

Y轴的同步带也装好了

电影上方的黑色的模块是热床模块  连接的2个一样的是直流控交流固态继电器   原来想用220交流热床    有人说交流热床有干扰   导致打印层不好
改直流    输出后接个30A整流桥  搞定

拖链装好效果图

Y轴电机安装效果图

Z轴电机走线   这个

限位器用的是接近开关  这是Z轴限位器

X轴限位器

Y轴限位器   装完就基本完成了     可以试行打印了   之前的调机方面就不细说了  每个主板都不一样

处女座   小鸟笼

这是订做的热床终于到货了  面积400*400   500W220V直流

装上后可以打印大面积了  自己先画屏幕外壳打印一下  免得把屏幕排线拉坏或者短路了

当当当当   答应安装后的效果  不错吧

月球灯  打印的不是很好  层纹过大  这个靠大家切片时候设置了

盘龙柱,打印一半废了   耗材缠绕死了   后来空打了

打印相片

打印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赞赞赞

谢谢支持

网友B:
看过你的贴子,简单评价下,Y,Z轴使用电机直驱可以减少虚位,提高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你的贴子,简单评价下,Y,Z轴使用电机直驱可以减少虚位,提高精度的

虚位是皮带松造成,我的可以随时调节皮带松紧

网友C:
老铁,加个好友,话说加热板在哪里买的?你不是用的直流吗?怎么还是220v的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铁,加个好友,话说加热板在哪里买的?你不是用的直流吗?怎么还是220v的交流?

淘宝定做啊,可以给你做成220直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定做啊,可以给你做成220直流的

实际上还是220v降压直流吗?我看淘宝上很多12v和2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还是220v降压直流吗?我看淘宝上很多12v和24v的

市电直接接整流桥堆,成220直流直接接热床没有去降压的,

网友D:
这成本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成本太贵了

成本贵?你计划成本多少,?

网友:
喜欢就好

网友E:
不算人工费作,材料费是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算人工费作,材料费是多少钱

没算过

网友F:
1500能搞定吗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00能搞定吗材料

不可能,你要便宜只能做三角洲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可能,你要便宜只能做三角洲

我买了台全新的创想三维的400*400*400的,性价比高,外观也不错

网友G:
成本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本如何?

具体没算过

网友H(2018-03-23):
这大手笔制作啊,这么大的打印规格,有试过连打三天的配件么?

网友I:
看了楼主的制作过程,点个赞。不过按这样的工程下来也少花不了钱,看来还是买成品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楼主的制作过程,点个赞。不过按这样的工程下来也少花不了钱,看来还是买成品合适。

成品那么大面积没有4000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大手笔制作啊,这么大的打印规格,有试过连打三天的配件么?

到目前三天还没打过,两天的就打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台全新的创想三维的400*400*400的,性价比高,外观也不错

I3也不错,只是打印快了晃得厉害,打印平台带着模型移动

网友I:
引用 楼主:
I3也不错,只是打印快了晃得厉害,打印平台带着模型移动

请教楼主,你DIY的是四柱打印机,21楼买的是两柱打印机,3D打印机是四柱的好还是3柱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楼主,你DIY的是四柱打印机,21楼买的是两柱打印机,3D打印机是四柱的好还是3柱的好?

各有优点,我这种是标准的XYZ中的MB类型,优点是打印尺寸准确,构造比较容易理解,制作成本高。三条柱子的是三角洲,他是靠角度函数计算来控制尺寸标准,这个要打印标准尺寸难,优点是制作成本价,打印外形比较好看,速度快。I3这个是入门机,玩玩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各有优点,我这种是标准的XYZ中的MB类型,优点是打印尺寸准确,构造比较容易理解,制作成本高。三条柱子 ...

我也觉得你的这种四柱的靠谱,刚度好稳定性好打印自然应该更精准。不知道tb买的这种结构打印机怎么样?不知道买回来组装怎么保证结构的精度?另外,打印材料好像多是PLA,ABS的基本没有人打印,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觉得你的这种四柱的靠谱,刚度好稳定性好打印自然应该更精准。不知道tb买的这种结构打印机怎么样?不 ...

成品机一般都是调试好的,只要切片软件设置好就不会有问题的,3D打印机架重要,还有就是靠切片设置,打什么类型的模型要用怎么设置打印才能完美打印这个要靠你平时多打印来摸索

网友J: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厉害了我的哥

你要是自己做一台你也可以的

网友F:
我打印了一个,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打印了一个,还不错

只要打印的模型不大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基本打印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到目前三天还没打过,两天的就打过

这样的模型壁厚多一点,不需要内部填充的。那样节省不少时间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模型壁厚多一点,不需要内部填充的。那样节省不少时间 。

要填充,不然像莲花座的平面没办法打印的

网友K:
可以给个购买步进机连接吗?给一个接綫图可以吗?

网友L(2018-07-30):
看了这么多,其实我就想问楼主,你这个PLA耗材哪家买的,求推荐

网友M:
一切都能打思密达

网友N:
最近我的打印机也就交作业啦 咱的想法是一样得 不过我的比较精简 不过可以打印各种材料 恒温打印室要有的 好用的同款主板 同款挤出机

网友O:
为什么要用驱动器,好像那些3D打印机的主板直接接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P(2018-09-04):
打印照片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Q(2018-10-19):
都是高手啊。深度学习。

网友R(2018-11-29):
留个手印,慢慢研究。

网友(2019-03-28):
最近也准备搞一个,学习中,看完之后,学了好多宝贵意见

网友S:
厉害
顺便请教一个问题,楼主懂marlin吗,我d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去自动Z高度

网友T(2019-05-15):
都可以做成品来卖了

网友U(2019-06-29):
楼主加个好友咨询下可否?

网友V(2020-04-07):
一口气看完,楼主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