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组装航模电池、锂电池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楼主(2018-02-12):
    发了好多关于航模基础的帖子,今天再给别人帮忙锡焊几个电池得时候,觉得大家估计也有想知道的,就发来一起学习,相互学习一下,有问题的还请批评指正。    自组电池的好处:1.价格,不用我说吧,自组价格应该很便宜,基本是成品电池得一半价格。2.方便,为什么这么说呢,飞6S的时候,完全可以自己把手里的3S组装成6S,,如果自己的4S电芯有一片没电了,不显示了,坏了,那么你还可以改成3S电池!总之,又节省了一点钱,来买飞机啊!3,其他,我也不知道了= =!比如炸鸡,反正我是碰到过,全新的电池炸鸡,炸报废了2个电芯,还有4个电芯没问题,果断改4S电池!!嘿嘿~~

            第一步,首先分种类,如果是买的全新成品电芯,那么厂家已经给你测好了内阻并且上了锰(这个字读啥一直读不准= =?)。如果是2个,3个甚至多个电池坏掉后,拆下来的好的电芯,要自己测一下内阻,这样做的原因是,保证组起来的电池内阻是平衡的,关系到放电问题。
           第二步,上锡焊,这个稍微需要点锡焊基础,就是沾点锡焊膏,(锡焊膏就像胶水,有时候咱们锡焊,连接处并不领情,不沾锡,那么用锡焊膏就可以了),
                         1.正负极问题:千万要注意正负极,电池是串联的,就是+-+- 这种,就是一个芯片的正极要跟下一个芯片的负极链接。比如3S电池,需要3片电芯,那么第一个电芯的正极不做焊接,负极和第二个电芯的正极锡焊,然后第二个电芯的负极和第三个电芯的正极锡焊,最后再用插头把第一个芯片的正极和第三个芯片的负极链接起来。
                         2.怎么上锡焊膏:用手 用木棍什么都行,在锡焊片上涂抹一点即可,然后最好在锡焊条也沾一点点,然后上电烙铁即可了。
                         3.怎么锡焊平衡线:平衡线的方法和正负极一样,这个最直观的就是看图!按照图来就行了!
                         4.需不需要焊接板:这个我觉得不需要,但是有了焊接平衡板更方便一些,而且比直接锡焊简单一点!我是没有用,但是推荐用~
           第三步,包装处理!看图吧。

总之,大家先看图,有什么不明白的再问我,我再根据问题,即使修改帖子内容。上锡确实需要一点基础,可以慢慢练,另外,千万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这个是花牌的电池,只冲放了10几个,就有一个电芯没电了,无奈拆掉破的电池。

这个是花牌的电池,只冲放了10几个,就有一个电芯没电了,无奈拆掉破的电池。

左边是有锡焊板的,右边没有,

左边是有锡焊板的,右边没有,

没有热吹风,用吹风机代替吧,也可以的

没有热吹风,用吹风机代替吧,也可以的

网友:
家里碳杆、碳片多的要小心,电池不怕别的,就怕不小心短路,注意安全!

网友A:
没有电路基础的别组,
动手能力差的别组,
内阻大小不一的别组,
外观相同容量不同的别组,
新旧电芯混合的别组,
为什么,就为安全,安全,安全。

网友B:
制作电池其实不难,需要有功率大的电烙铁,好的焊锡

网友C:
楼主,我的热缩膜用吹风机吹总是皱巴巴的,是不是要换成热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热缩膜用吹风机吹总是皱巴巴的,是不是要换成热风枪?

继续吹,皱了属于没缩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制作电池其实不难,需要有功率大的电烙铁,好的焊锡

个人认为,真不是难度大小的问题,也涉及可靠程度的问题。自己焊锂电池,还是得有十足的把握和可靠的操作环境才行。我自己鼓捣电池不小心短路烧过手指,但我觉得我还是幸运的,不愿看到新人因为低估了安全因素盲目上手而导致受伤或…… 当然高手/有基础的模友完全可忽略。

网友D:
用充电器看内阻,焊接完包装青稞纸焊接位置包装,一组电池电芯之间的双面胶可以准备一个瓷碗里面加上烫的温开水,把电池放进去,用银行卡片把电芯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基础的别组,
动手能力差的别组,
内阻大小不一的别组,

对!!安全永远第一,,补充的太完美了!有些东西我自己知道,忘记说了,光顾说内阻了,不同的容量、电芯、和新旧最好也不要组装在一起,,,一般比如同时买了5个电池,每次几乎使用程度差不多的,可以组装在一起!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有这么多学问的,我前些时间组了一下小电池,没拆外包装直接正负接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充电器看内阻,焊接完包装青稞纸焊接位置包装,一组电池电芯之间的双面胶可以准备一个瓷碗里面加上烫的温 ...

把电池放温水里?没明白

网友E:
焊锡膏尽量不要用,因为残留物会逐渐腐蚀线路容易造成故障。
我的办法是仔细清理焊面,用松香助焊,用优质的焊锡丝,不要小看焊锡丝的差别,好焊丝比差焊丝好用的多。

网友F:
虽然我用户名很难听 但是我人不错 ,楼主可否买个大瓷罐专门放电池 看着渗的慌 瓷罐防火又绝缘 便宜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锡膏尽量不要用,因为残留物会逐渐腐蚀线路容易造成故障。
我的办法是仔细清理焊面,用松香助焊,用优质 ...

收到!好的,,我试试用松香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我用户名很难听 但是我人不错 ,楼主可否买个大瓷罐专门放电池 看着渗的慌 瓷罐防火又绝缘 便宜又好用  ...

额~ 目前都是全部放在塑料箱子里,整体放在床下。。。不过 现在改放在阳台了,我怕睡着了被烧死了= =!怕啊怕的

网友G(2018-07-10):
楼主,测内阻怎么测?

网友:
这种电芯好上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测内阻怎么测?

内阻测试不建议用那种几秒钟出结果的平衡充  比如skyrc那种  每次测出结果都不一样  有时差的大  艾斯特的充电时候测内阻有参考意义  每次测数值都差不多

网友:
焊接的时候要注意别线头别碰到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