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赛100a电调刹车问题

楼主(2018-02-12):
第二个起落听涵道声音不对,地面推油发现涵道扇叶松动了,因为电调带刹车,估计是经常急收油扇叶的惯性造成的,想去掉刹车功能,但电调没说明书问厂家也不回复,有人说黄赛电调是好盈代加工的,不确定也不敢按好盈的调,请问有谁知道怎么去掉电调的刹车吗?谢谢回复

楼主:
有懂的吗

网友A:
扇页松了 动平衡没了 把涵道和电调发回厂家调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扇页松了 动平衡没了 把涵道和电调发回厂家调试呗

涵道上紧没后没什么震动,电调商家根本不搭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终于找到电调恢复出厂设置,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涵道上紧没后没什么震动,电调商家根本不搭理

1、扇叶松不会降低动平衡,擦到壁才会
2、尽量选用原厂的而不是代工的,当然开源的也行。一定要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