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apm用于飞翼的问题

楼主(2018-02-12):
固件好像是刷的3.1.1 无论是stab 还是fbwa 我在倾斜飞机的时候 飞控做出的修正是只会东一边的副翼
比如 飞机向右倾斜 那么飞控做出的修正动作只是左边副翼拉高 右边副翼无反应 反之亦然
但是飞控修正姿态的时候不是控制两边副翼吗? 怎么只会控制一边呢?

网友A:
模式不对吧,飞翼

网友:
可能不是飞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不对吧,飞翼

APM好像不是有专门的飞翼模式吧 都是设置参数的 我设置之后遥控器不用混控都能飞飞翼 就是这个增稳这里有问题

网友:
我遥控器用的普通固定翼模式,调试参数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反正是apm参数设置问题,遥控器能做的只有正反向。

网友:
坐等观看最后是什么原因?你用的是哪款apm 飞控?

网友(2018-09-11):
泡泡有专门的视频做的飞翼和固定翼,是修改的代码,很简单,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