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FPV模拟器

楼主(2018-02-12):
谁会操作这个穿越机练习软件?求告诉!

楼主:
拜托各位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看吧

请教兔总,frsky x9d plus怎么接模拟器呢?也要用凤凰吗?我看遥控器只有一个usb口,怎么接呢?

网友:
遥控连模拟器,控制台改凤凰3.0和3.5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兔总,frsky x9d plus怎么接模拟器呢?也要用凤凰吗?我看遥控器只有一个usb口,怎么接呢?

模拟器用G7档
X9D后面有3.5MM类似耳机的数据接口

网友:
x9dp直接usb线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