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ZYX-S2陀螺仪软件使用

楼主(2018-02-12):
如上图,那个 烧写参数 按钮是干什么的???
设置完参数需要点他吗?

本以为ZYX-S2是正版,各方面应该很完善,说明书内容应该很详尽才对,毕竟是正版吗,我是只为正版俩字而选的ZYX-S2。
可、可实际远不是那回事,说明书中根本找不到如何使用这个软件!

说明书中第6节是:电脑调试软件的安装和使用
内容当然介绍了一点怎样安装,然而使用,使用却只讲了点什么按钮联机,怎样是联机成功。
然后是 ... “点击调机界面按步骤完成直升机的调试”
对,还加了句“高级参数通常无需调整”
没了,对,没了,确实没了,就上面几句话,软件如何使用就讲完了

我现在想知道 烧写参数 是干毛用的!

网友:
任性的小姨子

网友A:
这陀螺仪太小众了,用过的大神只怕好多都忘了,LZ还是换k8吧,如果支持正版用EBAR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陀螺仪太小众了,用过的大神只怕好多都忘了,LZ还是换k8吧,如果支持正版用EBAR也很不错。

支持正版要有限度,能接受肯定支持,当大头俺可不干。
起初以为用正版可以无忧无虑,当来这里认识各位后,发现我原来想错了,如果选K8,可以找到详尽的V8资料和各位大量的使用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正版要有限度,能接受肯定支持,当大头俺可不干。
起初以为用正版可以无忧无虑,当来这里认识各位后 ...

的确,k8各种调参说明最容易找,用的人也最多,我第一次k8调试就是是百度的。

网友:
飛越已不再支援 zyx, zyx-s 和 zyx-s2 ! 買其他陀螺儀吧. 不要浪費時間和金錢在它.

楼主:
咋这么多夜猫子

网友B:
在不同的國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同的國家.....

还是时区问题
整了半天夜猫子是我

换陀螺仪只能节后了。
现在这个ZYX-S2,不知道怎么回事,变总距时,3号舵机总是慢半拍,不同步,细看斜盘上升下降就能看出来3CH舵机动作有延迟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中点偏离太大。本来三个舵机臂已经是认真在中点位置安装的,接上ZYX-S2,立刻就有两个舵机偏离中点。而用软件查看又没有任何补偿,微调都在0位。全部参数清零都没用。
没办法只能软件补偿了,微调要加到14才能回到中点,这样虽然能用,但两端的控制余度是不同的,即正负行程范围是不一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时区问题
整了半天夜猫子是我

所有的陀螺儀, 只做軟件的補償,不是發射機.  否則,伺服不在中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陀螺儀, 只做軟件的補償,不是發射機.  否則,伺服不在中心位置.

谢lcc014!
即是说,我将所有伺服接到接收机确定了中位(初始机械中位),然后接回到陀螺仪,注定要在陀螺仪设置软体里对伺服再做补偿,伺服偏离中位属正常现象对吗?
问题是我觉得补偿量有点大了,不知道其他品牌陀螺仪是否也要对伺服做很大的中位补偿?

网友C:
无副翼,调陀螺仪不调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副翼,调陀螺仪不调控

是这样的,装机前,首先安装了舵机臂,是利用遥控器与接收机找的舵机中点,这个舵机中点已经肯定是总行程的中心点。
装机后,保持舵机的中点,微调连杆已将斜盘调平。
但是,连接陀螺仪后,斜盘又不平了,个别舵臂偏离中点达到10度。
这时拆掉陀螺仪连线,把舵机都直接连接到接收机,斜盘又恢复水平。
那么舵机中点偏移肯定在陀螺仪,而陀螺仪对所有舵机都没有进行补偿,任何微调都在0位。

现在通过各位的解答我知道了要在陀螺仪中去修正舵机中点,问题是,连接陀螺仪之后出现这种过大的中点偏移是否正常,是否为陀螺仪性能不佳?

网友B:
"连接陀螺仪之后出现这种过大的中点偏移是否正常" - 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陀螺仪之后出现这种过大的中点偏移是否正常" - 是正常的。

非常感谢

网友D:
烧写参数应该就是把设置参数写到陀螺仪里面去的意思。

网友:
你应该早点上论坛就不会选小姨子

网友:
入门的时候用的zyx,不过现在只用k8和mb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写参数应该就是把设置参数写到陀螺仪里面去的意思。

我也是按字面理解的,认为设置完要点一下“烧写参数”。可实际上根本不用点,设置完直接断开连接即可,陀螺仪就会记忆,断电再上电始终保持最后的参数设置。那这个“烧写参数”的按钮就让我迷糊了,他到底是干什么的?试探点“烧写参数”,软件还显示“正在烧写参数”,过一会还显示“参数烧写成功”,他烧哪去了?给谁烧了?一概不知。
其实说明里只需一句话,可气的是说明书里就是啥都不讲,这么大的按钮,还在软件最顶端最显眼的位置,说明里就是只字不提。
买个自己认为的正版产品,表面上有说明书,而说明里却根本不讲软件如何使用,连各按钮功能都不告诉,全靠猜。他哪点比D版强?我花了250,够两个K8了

网友(2018-07-26):
楼主 可以不可以把你的ZYX软件发我下 591516049@qq.com先谢了呢

网友E(2018-12-05):
我在找调的软件不知去哪找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在找调的软件不知去哪找呢
塔罗网页有
http://www.tarotrc.com/Download/Detail.aspx?Lang=en&Id=f5f21e20-e7e3-4f89-90e8-c636a7abef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