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设备 打算自组锂电池 主攻电动车锂电池组 捎带着航模电池组 标题要长 要长 ...

楼主(2018-02-12):
   新入电池内阻仪YR1035    正面   反面   可测0-100V  0.01毫欧-200欧   双路蓄电池测试仪   装右边1欧200瓦电阻两只  放电0-20V    0-10A   可选并联模式放电0-20V  0-20A  并联模式只能一路放电     左边4欧800瓦电阻两只  放电10-80V   0-10A   也可双路并联模式放电10-80V  最大20A   可连接电脑上位机软件  测得淘汰航模电池内阻参数 内阻5.49毫欧电压4.1776V  内阻过大  大电流放电压降太大   新电需要0.几毫欧     现在自制微波炉点焊机   做好之后上图  打算两台变压器串联 电压5V左右         年后入电芯

网友A:
楼主这是要批量的做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要批量的做电池吗

没打算商业化   自己做自己用   周边的人需要测试的话 帮忙测一下       商业化的话   需要大   分容柜    我这只是两路的测试仪

网友B:
有2个1欧姆1000w电阻,放电贼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2个1欧姆1000w电阻,放电贼快

设备只能到20A   再大的电阻也没用  大材小用了  800瓦电阻  都半壁长了  忒大了

网友C:
求教点焊机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教点焊机怎么做

网上有教程   就是微波炉变压器拆次级   用粗线重绕3圈四圈的  在上个控制板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