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sbus接收天线焊接处焊盘掉了

楼主(2018-02-12):
是不是不用焊盘,直接把天线焊在图中红圈标记处就好?

网友A:
两个相对的焊盘是通的吧,楼主量一下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相对的焊盘是通的吧,楼主量一下试试呗

对这些不是很懂 只会简单的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些不是很懂 只会简单的焊接

万用表也算是标配了,备一个别的地方也能用的上

网友B:
地线来的,焊对面焊盘就行了

网友C:
这个华家的sbus接收机用在直升机上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来的,焊对面焊盘就行了

你是说同一个圆圈圈里 左下角那个焊盘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华家的sbus接收机用在直升机上效果如何?

一年没玩电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相对的焊盘是通的吧,楼主量一下试试呗

好 我研究下  多谢了

网友D:
两个小的焊盘是天线的芯线,两个大的焊盘是天线的屏蔽层,都是相连的。断了就焊在另一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小的焊盘是天线的芯线,两个大的焊盘是天线的屏蔽层,都是相连的。断了就焊在另一侧就好了。

嗯 焊好了 谢谢

网友:
这个对面形状相同的焊盘一般都是通的

网友D:
焊好后需要用有弹性的热熔胶或固定用的硅胶加强下,要不然还是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好后需要用有弹性的热熔胶或固定用的硅胶加强下,要不然还是很容易断

嗯 已经用了 否则真的很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