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470用k8飞得怎么样?

楼主(2018-02-12):
我按450调的,飞起来软啪啪的,尾巴不够好,急推油门甩尾较450严重,调哪里会锁尾硬一些?

网友:
螺旋总距补偿

网友A:
增加锁尾感度试,大螺距时注意有没有掉转。380桨反扭力比325桨要大。

网友B:
新人请教, 原厂的mb锁尾效果怎么样? 我的470还在零件状态。。。

网友:
用定速绝对一根棍

网友:
我470用k8也是这个问题,然后换了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锁尾感度试,大螺距时注意有没有掉转。380桨反扭力比325桨要大。

把正螺距从12降到了10,又把尾旋翼补偿螺距加大到30,锁尾效果略好一些了,但还是软,k8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正螺距从12降到了10,又把尾旋翼补偿螺距加大到30,锁尾效果略好一些了,但还是软,k8就这样了?

没有需要的话正螺距不一定要调10,调陀螺仪尾旋翼参数的陀螺增益,加大到大螺距时尾巴不抖动,也不向两边跑,如果陀螺增益不能加大可以增加尾部博士帽里的停止增益,AB都要加,尾部里面的优化先不勾,尾巴调到满意了再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