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 dle30cc 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8-02-13):
         今天新发动机初次磨车  发现缸压不大  但是可以启动  3000转磨合30分钟 4000转磨合一个小时  1600磨合15分钟  后变速磨合20分钟  用的机油是嘉实多全合成
比例20:1   磨合完调试发动机  怠速可以稳定到1600转加油回油不熄火  中速线性也挺好的 加油流畅, 但是发现最高转速只能调到6500转,已经仔细调过高速油针,再拧小就贫油了, 用的19*8的木浆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大神们 这个转速是否正常
(dle官方标称是8500转)相差也太多了。  请大家解答!谢谢

网友A:
6500的转速正常了,官方的数据是指极限。实际转速跟桨,油料,实际环境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0的转速正常了,官方的数据是指极限。实际转速跟桨,油料,实际环境都有关系。

谢谢 那我就放心了  还以为是发动机有问题呢  再请问 用这个桨是不是大点了  什么桨合适30cc的dle呢?

网友B:
18~20桨都行,官方数据是怠速~最大马力输出范围,如果点火有限制转速的话你可以理解为最大空转转速。
发动机的最大马力输出转速≠最大扭力输出转速,所以带上负载一般不会大于这个值,就像汽车规格上写的最大速度一般都是开不到这个速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我就放心了  还以为是发动机有问题呢  再请问 用这个桨是不是大点了  什么桨合适30cc的dle呢?

18*8,18*10,19*8,19*10都适用,只是拉力不同,效率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20桨都行,官方数据是怠速~最大马力输出范围,如果点火有限制转速的话你可以理解为最大空转转速。
发动 ...

谢谢  意思就是说6500是正常的?

网友C:
机油是二冲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油是二冲程吧?

二冲 全合成  这个还不会搞错  原来玩过crf

网友:
40比1。磨太多了,磨五分钟就能上天了

网友:
我的用18×8桨,转速最大7500,拉力7.2公斤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 dle的单杠发动机压缩比是比较低的 只有7.6:1  所以缸压比朋友的rcgf20cc小很多是很正常的  rcgf20cc压缩比是10.0:1   不过压缩比小了应该是很耐用的 可惜搞不到90#汽油了  只能用92#

网友(2018-04-11):
92的难道不如90

楼主:
90号以上都是无铅汽油了(清洁汽油),只是压缩比高的发动机要用高标号 里面添加剂多,压缩比低的发动机如果用高标号汽油能导致提前点火等问题,时间长了对发动机有一定的损害,不过航模发动机用92的应该没问题,用97的就感觉比较明显了。

网友(2019-09-20):
引用 网友A:
18*8,18*10,19*8,19*10都适用,只是拉力不同,效率不同而已。

用哪个效率高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