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坑,超级喜欢机械,求指导

楼主(2018-02-13):
网上看到直机的结构后瞬间就被迷住了,年后准备先入手一个装好再练模拟器,看好亚拓470ml,我比较喜欢复杂的机械,哪个机器的结构比较复杂,难不难修都不是事,越麻烦越享受~

网友:
470买LP就可以了,金属版没必要

网友A:
搞个有副翼直升机吧,那个机械感强,调试乐趣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有副翼直升机吧,那个机械感强,调试乐趣大很多

同意 X 1000

网友:
先找个师傅 尽量少走弯路 省一大笔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个有副翼直升机吧,那个机械感强,调试乐趣大很多

最好还是mCCPM机械混控的, 更有机械感。 不过好像现在都是eCCPM了吧?

楼主:
x1000是什么啊~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mCCPM机械混控的, 更有机械感。 不过好像现在都是eCCPM了吧?

大佬可以推荐个机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推荐个机型嘛

开个玩笑啦~ 哈哈,  其实我现在还是Super CP都飞不好的超级菜鸟。 我也是喜欢机械买了一架470LM(我的第一架“大飞机”), 目前还在逛论坛学经验没敢装。 我觉得470LM外观挺好看的,  不过又几个提升外观的金属升级件要单独购买(十字盘导板,  金属第三轴承座, 金属尾舵机座, 金属水平尾翼固定,  金属垂直尾翼固定, 金属尾皮带轮, M2.5红色垫圈)。

好像最近亚托又出了一个450LP,  全套含遥控,电池, 主旋翼头是塑料的, 不过看论坛说遥控好像还是一步到位比较好, 等我要装机了,我准备买个14SG的控。  机械混控的十字盘机型估计现在基本找不到了。 其实我连大鸡的门都没入, 只看470LM外观好看就买了。。。

网友:
美式有副翼旋翼的那种,机械感强,还挺漂亮的。

网友C:
如果收个二手的有副翼机型更复杂,有副翼属于过去式,目前很便宜,但是电子设备简单,只需要一个锁尾陀螺仪,再就是电机电调和舵机、遥控器、接收机了。如果考虑飞行使用和周边设备成本建议选450机型,如果不大考虑成本并且能踏踏实实练习模拟器建议收个二手500机型,有大机的感觉。而且普通锁尾陀螺仪好调试,不像无副翼三轴陀螺仪那样设置比较复杂,而且矫情,动不动就被振动震蒙了。

网友:
我也喜欢改装,可以加我Q1764577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收个二手的有副翼机型更复杂,有副翼属于过去式,目前很便宜,但是电子设备简单,只需要一个锁尾陀螺仪 ...

我刚才看了一下。。为什么500x一下比470ml贵了这么多,500级别有什么升级的地方嘛,我看500x和470ml除了皮传变成轴传了没别的升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为什么500x一下比470ml贵了这么多,500级别有什么升级的地方嘛,我看500x和470ml除了 ...

500要比470大不少吧。   470有轴传的, 470LT好像还比470LM便宜点。

网友:
好像新手入门x3好一点。。

网友:
500x是新出的机型,大桨是470mm的,货源很少,平时常说的500机型是430mm

网友D:
人妖机kasama应该符合你的口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妖机kasama应该符合你的口味

我发现泰世r5可以满足我,,竞速机的结构很爽啊

网友:
有副翼油动的

网友:
500x是470mm,纠正下,目前大桨选择较少

网友:
机械感首推700n,双推杆,还多个发动机折腾,二手也便宜。

网友:
机械美感,选有副翼机,JR E12是个不错选择

网友:
kds360,绝对符合你胃口

网友:
精神值得学习!潜力股!

网友:
如果按照无副翼说的话,kds360挺有机械美感的,而且小机器

网友:
要复杂就玩有副翼

网友:
并且最好油机,炸一次修一年

楼主:
哇,这个是什么机

网友E:
500级起步,强度,稳定性都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级起步,强度,稳定性都是很好的

ok,谢大佬,看了一圈,亚拓500x还是主流啊,不过我喜欢sad。。

网友:
引用 楼主:
ok,谢大佬,看了一圈,亚拓500x还是主流啊,不过我喜欢sad。。

我450PRO练习入门   现在sab380+450Pro      钱多就富丽380起步  绝对的好    看钱包选飞机

网友:
跟楼主一样,就是喜欢精密复杂的机械

网友:
有副翼的复杂 我还有当年的老维英和泰世第一代ep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这个是什么机

DIAMONT

网友:
亚拓 sport v2,绝对满足你,不过估计不好买了

网友:
建议你只选主流的配置。省的走弯路。

网友:
楼主直机模型的机械结构不会太复杂,最复杂的在论坛上看到的就是论坛老前辈北极星弄过的仿真直机BARIO涡轴动力的直机,不过那个我在官网配置了一下大概要10多万不差钱可以玩一下,够你玩一阵子,论机械复杂程度还是那些攀爬车,德国工程机械模型够复杂,连液压伺服系统有的都模拟了,直机的话可能是经常会摔做的太复杂了玩的成本太高受众面会很小,攀爬工程机械车不一样撞坏的几率很小,所以仿真度很高,很复杂,一点愚见楼主参考

网友:
以前没飞过直机买470LM想当静态模型观赏吗?

网友F:
470到底好在哪,用的还是450的大齿盘。

网友G:
喜欢复杂的机械还是去玩钟表吧。。。

网友H:
Chase360,同级别里结构最复杂的,全皮传,各种同步带同步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