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与PWM的关系,数字舵机与模拟舵机的区别

楼主(2018-02-13):
发现很多人不了解ppm、pwm的原理和数字舵机、模拟舵机的区别,稍微科普一下  借老外的一张图https://forum.arduino.cc/index.php?topic=349193.0
PPM与PWM
可以看到PWM信号的高电平时间其实PPM两个上升沿之间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对应于舵机的角度,在模型上一般是1-2ms(毫秒)对应-45°-45°,在机器人上时0.5-2.5ms对应-90°-90°,(其实两种舵机没有本质区别,可以互换,只是力矩大小和响应时间不同)。可以看到一个PPM信号包含了几个+1的上升沿就是几路PWM信号,最后有一段时间很长的TSYNC(12ms)是这次传输结束的信号,如果要用单片机采集就很简单,只要不断采集上升沿,计算两个上升沿之间的时间就可以,最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就是结束信号。
数字舵机与模拟舵机
数字舵机的工作原理:计算PWM高电平的时间。
模拟舵机的工作原理:计算高电平的占空比(高电平站这个周期的比例)。
模拟舵机计算过程用到了周期,所以是对周期明感的,因此舵机的频率就必须时50HZ,如果不是会引起抖动,而数字舵机对周期不明感,所以控制周期可以是50HZ,也可以更高(pwm电调也是一样的,所以可以到400HZ)。

网友:
遥控器实际使用中的PPM好像要反相

网友A:
把PWM按通道顺序依次排好就是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WM按通道顺序依次排好就是PPM。

并不是。。。。

网友:
看这个图,PPM是总线模式串行的?

网友:
这下就懂了。

网友(2018-03-17):
请问,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可以互换使用吗?就是说不知道原来的舵机是什么类型的,换数字舵机或模拟舵机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8-11-25):
航模可以用模拟舵机吗?

网友(2019-02-02):
正好准备买舵机,还是有点不太理解。数字舵机可以直接插到7008接收机上吗,可以1通道模拟舵机2通道数码舵机吗?
还有,直升机上面舵机的宽频和窄频是什么意思。感觉直升机上面设置很复杂,在固定翼上我还没有用过数码舵机,现在正好准备买几只舵机装涵道上,请教一下区别啊。

网友:
不太对,模拟舵机也是由高电平时间决定

网友:
至于用串口协议通信的舵机,应该称为“总线舵机”更为恰当

网友B:
数字舵机会保持角度,也就是你用手把舵机的角度掰一下,它会自己回到原来的角度,是一个闭环系统,用了一个电位器
模拟舵机则不会,
模拟舵机也快退出航模市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字舵机会保持角度,也就是你用手把舵机的角度掰一下,它会自己回到原来的角度,是一个闭环系统,用了一个 ...

模拟舵机没有电位器反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模拟舵机没有电位器反馈吗?

是没有的,

网友(2020-04-05):
引用 网友B:
是没有的,

怎么可能没电位器反馈?下图那个橙色的就是电位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舵机会保持角度,也就是你用手把舵机的角度掰一下,它会自己回到原来的角度,是一个闭环系统,用了一个 ...

模拟舵机通电情况下控制信号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保持角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模拟舵机没有电位器反馈吗?

2块钱的9g舵机都有电位器。模拟舵机没有电位器反馈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2块钱的9g舵机都有电位器。模拟舵机没有电位器反馈是不可能的

你是对的,数字和模拟都有电位器,而360度连续旋转的舵机才没有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