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chine 250穿越机 F3飞控接收机连接问题

楼主(2018-02-13):
闲鱼买的二手eachine 250 的套机(当时不懂) 买回来用自己的天地飞7 ,地面站连接遥控器根本没反应,设置的是pwm接收机,F3上红灯闪, 是不能用自己的遥控器吗 ?

楼主:
自己发现了问题,eachine网站的遥控器都是6通道,供电方式和是接线是不太一样的,如图

网友A:
这个F3看起来怪怪的,普通F3左右两个端子都要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F3看起来怪怪的,普通F3左右两个端子都要接线吧

好像是eachine公司出的套机,一套的,上面的F3飞控和现在的不太一样,16年的产品,闲鱼买的,买的太着急了没仔细看,好像不能和现在的分电板兼容吧。调试好发现电调是坏的...

网友B:
F3我怎么记着只插USB接收机是不上电的呢?要用电池的电源吧?你测一下接收机接口上是5V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我怎么记着只插USB接收机是不上电的呢?要用电池的电源吧?你测一下接收机接口上是5V不。

您说的对,确实得用电池的电

网友C(2018-05-11):
楼主在吗,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能帮帮我吗,我Q是2587907342
谢谢了

楼主(2018-10-18):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吗,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能帮帮我吗,我Q是2587907342
谢谢了

朋友你解决了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解决了吗 ?

解决了,谢谢了

楼主:
哈哈 没帮上什么

网友D(2019-01-12):
这一套你用的还顺手吗?电池用的什么的,我也看了一套这个,不清楚电机电调是什么参数的

楼主(2020-04-05):
引用 网友D:
这一套你用的还顺手吗?电池用的什么的,我也看了一套这个,不清楚电机电调是什么参数的

朋友你还在玩吗 ?

网友(2021-03-03):
引用 楼主:
好像是eachine公司出的套机,一套的,上面的F3飞控和现在的不太一样,16年的产品,闲鱼买的,买的太着急 ...

改装杯,换个机架,去买个分电板,换个别的f3就行 我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