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连接问题

楼主(2018-02-13):
上周刚装的机,但是刷了固件,一切都很正常,但没设置完就拔了。今天打开一看,居然连不上了,tx有显示,其它都连不上了,大佬们帮我看看呀,谢谢啦

网友A:
重刷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固件试试

试过了,刷完后老提示重启超时

网友A:
有条件就ttl刷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就ttl刷一下试试

谢谢啦,但手头没有ttl呀

网友B:
我之前一个坏掉的CC3D也是这样,突然就连接不上了,后来听说是芯片挂了,一直就闲置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一个坏掉的CC3D也是这样,突然就连接不上了,后来听说是芯片挂了,一直就闲置着

我重启之后就好了

楼主:
谢谢啦,我重启之后点fireware,系统恢复,之后就没问题啦

网友C:
CC3D太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C3D太飘了

那款好一点

网友:
还好,前期新手CC3D比较好,后期玩6 了直接F4。

网友:
我用cc3d刷了BF CF都成功了随便刷,就卡在调参调不好一直抖或者一打杆就翻……怪吓人的

网友(2018-04-13):
我也是,你这样的问题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