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LHeliSuite进入报错的问题

楼主(2018-02-13):
如图,链接上新买的DYS迷你飞塔,通上电池,选择COM3,一连接接报这个,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设置没对~  我之前也是这样,多翻一下论坛里有设置教程的~

网友:
坐等解决办法……

网友:
看我的帖子,里面有,新手遇到的问题,我都遇到过!

网友:
解决了没有呢?

网友:
建议用blheli-configurator,比这个好用多了

网友:
换版本试试。

这里下载:
https://www.mediafire.com/folder/dx6kfaasyo24l/BLHeliSuite

楼主:
谢谢诸位,还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2018-09-2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至今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坐等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