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玩过这款 Mini 182 小塞斯纳 ?

楼主(2018-02-14):
收了台 小塞,做工还不错,精致。可惜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对频的问题,谁玩过,能带下路吗?
飞机接电,灯闪。
遥控,油门最高,开机。
飞机的灯常亮。
遥控,油门最低。指示灯还是慢闪和嘟嘟响。
这个时候:
1、油门正常。
2、方向摇杆中立,方向舵最左。方向摇杆最右,方向舵大约中立。
3、升降,能控制,但是摇杆动,会抖舵几下(对频前不会)。另外,貌似有窜舵,方向杆动,升降有小幅动作。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好小的机,啥牌子的

网友:
机子貌似无副翼,应该比较难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小的机,啥牌子的

不小了,展翼55CM 。更小飞机,也很多啊。

网友B:
这种是接收和舵机集成的,不太好搞,不行就改装

网友:
改专业接收,电调,无刷电机更好飞

网友:
什么牌子?看着不错啊

网友:
这是易德的吧

网友:
没有对码,应该先开遥控器,后给飞机上电,接收机对上码后由快闪变稳定即可。

网友:
玩过伟力的,尺寸差不多,一定要开大舵量,不然转弯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接收和舵机集成的,不太好搞,不行就改装

有很多DSM2的一体接收、伟力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时间改,才买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