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玩玩,自造台斜身车床

楼主(2018-02-14):
    业余玩玩,自造了台斜身车床,断断续续历时两年左右(期间床身焊接完后,拉回老家用煤炭火烧红后自然冷却(烧了两次),露天时效等了块1年;没其他条件,只能这么处理了)。
    现主体车架已经基本成型;口拙,就不废话了,直径发图片吧!

网友:
广告位出租。。。。。。

网友:
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做的十分的精细,有一些工厂成品的感觉。车床的床身导轨安装面是不是只上了铣床,没有磨过,没有铲过,最后的精度怎样。最后应该配一个电动刀架,不然对不起那么好的作品

网友A:
斜身车床有什么特殊功能

网友:
这设备造的真好,CNC都用上了

网友:
又一大神作品

网友:
看现场的条件,附近应该有去应力的地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斜身车床有什么特殊功能

车床整体刚性高,排屑容易

网友:
大手笔啊!

网友:
不知这斜身机床有什么优点?

网友C:
楼主车钳铣刨焊全活啊!

网友D:
请教楼主,怎么能保证床头跟导轨平行了?看到有打表的图片,不过想知道如果打表显示不平行,怎么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怎么能保证床头跟导轨平行了?看到有打表的图片,不过想知道如果打表显示不平行,怎么调整?

上下平行调整
主轴是买的二手,轴与座的安装面精度还在;
X轴导轨面和主轴的安装平面是数控铣 一次装夹加工的,两面之间角度是45度;综上过程,在装配时调整量已很小,实际在调整时下图  红色标记  处我垫了块15丝的黄铜皮;

前后夹角调整(不知道是否这么称呼)
主轴基座中间还有一个M12定位螺栓孔(我的主轴正底中间有一个M12的螺杆),先用这个螺栓定位后、打标,在画出10个M8螺丝孔,

在配打基座上的10个M8螺孔,再者主轴端孔是直径9.5的通孔,有1.5毫米调整余量;

现在调整出来加工的效果,车直径35mm,长300mm左右的一根钢,在没有尾顶固定的情况下,以卡盘端为基准,另外一端(250mm长)大了8丝;这个精度对于我已经很欣慰了

以上方法纯属自己琢磨着调整,不知是否合理,如有不对的麻烦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车钳铣刨焊全活啊!

我实际工作和这些完全不沾边,只是闲暇时业余玩玩,既然是玩,自己能搞的尽量自己搞,自己弄不了的才花钱找外协,所以实进度也很慢(都弄了2年了才小有成果)

网友:
楼主这个做得很好,不过设计用的还是快换刀架,这个跟数控的控制不是很般配,应该还是考虑自动换刀或者排刀才好用的。

网友E:
倾斜车床和普通的有什么特点或是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倾斜车床和普通的有什么特点或是优势?

闲暇时业余玩玩,具体没有研究太多,其实是为了玩而玩,主要还是自己喜欢这个外形

网友:
厉害啊 这个我佩服

网友:
楼主这床做的吊炸天了!

网友F:
楼主这个主轴是什么机器上的?通孔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主轴是什么机器上的?通孔多少?

淘宝买的二手仪表车床头,买的早了,好像叫:精诚仪表车床,我这款的好像床头通孔比较大,直径48毫米。

网友:
没明白“斜床身”的必要性,望楼主讲一讲设计思路,以供大家多思考、学习。

网友G:
稍不注意完工了,楼主懂自然时效和退火,说明也知道钳工相关知识只是不知道斜车床对刚性有何影响,希望能详细一下,我只知道车床靠身边的一侧吃力,一般加强这一侧导轨強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稍不注意完工了,楼主懂自然时效和退火,说明也知道钳工相关知识只是不知道斜车床对刚性有何影响,希望能详 ...

从小对机电小有兴趣,平时不爱出门,不抽烟、喝酒,我弄这个纯属闲暇时的业余玩具了。最近经常有人问我设计思路,我真没考虑太多;
这么说吧,我的设计思路就是 自己喜欢这个样子的 就去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从小对机电小有兴趣,平时不爱出门,不抽烟、喝酒,我弄这个纯属闲暇时的业余玩具了。最近经常有人问我设 ...

是啊,D一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JJ。有点禺见,X轴来两个伞齿,把手轮调到正对自己,操作应该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啊,D一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JJ。有点禺见,X轴来两个伞齿,把手轮调到正对自己,操作应该好一点。

之前考虑过,但是现在感觉没有必要了;现在我正在弄着电器,初步方案:自动时Mach3控制,手动时用电子手轮发脉冲。

网友:
真是高手在民间啊!
看来是做成数控的样子了?

网友H:
尾座的铣附件  有意思。铣采用什么做动力?
图中步进电机  带动的是回转台?  设计如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尾座的铣附件  有意思。铣采用什么做动力?
图中步进电机  带动的是回转台?  设计如何用?

红色部分是一个精密涡轮减速机器(早期购买的),
这个涡轮减速中间装一个轴齿来带动车床身上的齿条,当然这个设计只做当作尾座功能时使用;

当作铣使用是不动的,铣的时候,尾座滑块整体和导轨之间是用直线导轨钳制器锁定住的(这个钳制器图中没有画出来),下图红圈是我买来的成品钳制器,实际我想自己设计做一个可以钳制2个导轨一体式的。

车床设计图中尾座部分只是前期的一个设想,还没有开始做呢,现在我感觉有几个地方不大合理;
现在打算先把电器数控部分搞定了,在考虑尾座部分具体实施方案。

网友I:
X轴用的是100W伺服加减速器?主轴电机用2000转的伺服电机再皮带减速,转速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X轴用的是100W伺服加减速器?主轴电机用2000转的伺服电机再皮带减速,转速够吗

主轴电机标签是2000转的,实际参数可以调整到支持到3000转,1/2的减速有1500转了,我认为足够了;
X轴暂时装的是42步进电机,1/5减速;
X、Z轴伺服电机也准备了,但是没往上装,现暂时考虑用步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床整体刚性高,排屑容易

是不是给普通车床装个斜放支架也行哈哈~~~

网友J(2018-03-18):
记得你好像是买了松下5A做床头动力吧?现在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记得你好像是买了松下5A做床头动力吧?现在改了

松下那个是编码器坏的,我改成了无刷电机了啊;不可以精确定位,还有那个是1KW 高速小惯量型的,做铣床动力可以,做车床动力不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下那个是编码器坏的,我改成了无刷电机了啊;不可以精确定位,还有那个是1KW 高速小惯量型的,做铣床动 ...

是啊,我没记错你,我的5A也改好了

网友:
活儿干净漂亮   仔细看完已傻ING

网友(2018-04-24):
同问:倾斜床面、拖板的目的?

网友:
很久没有上论坛了,总有精品出了

网友:
刀架是不是应该后置

网友:
业余玩玩:LZ低调而奢华!

网友:
倾斜轨道刚性肯定好,佩服楼主造车的勇气和耐力

网友:
老夫认为,这斜身车床的最大好处是:车工件时,基本不用低头和弯腰,可以减轻工作疲劳,有利于颈椎和腰椎的健康。

网友K:
一直不懂床身导轨倾斜的目的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楼主一直没讲这样处理的必要性。

自以为,重力不平衡必然导致受力不均,也就会形成偏磨,因此增加了局部损耗和间隙的形成,不利于设备的稳定性和使用精度。

还望楼主阐述可能是“独到”的见解,愿洗耳恭听。

网友:
完工没有?请求发个加工钢件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直不懂床身导轨倾斜的目的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楼主一直没讲这样处理的必要性。

自以为,重力不平衡必然 ...

xz 出的 工业排刀数控车,几乎都是斜床身,,,

我认为斜床身的好处就是,铁屑好清理, 操作工操作是姿态好,装刀调试的时候,不用腰玩的很厉害,平着的床身都是很老的数控车,,起码我看到的是这样。。。。我们公司一百多台数控车,就几台老爷机床身是平的。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8-05-24):
厉害,高手,佩服

网友:
虎入羊群!感觉职业选手参加了业余组的比赛!

网友L:
这个成本多少啊,主轴箱用的啥型号的,瞳孔多少

网友:
牛人一个,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成本多少啊,主轴箱用的啥型号的,瞳孔多少

成本没有细算,从开始焊接到现在为止玩了3年了,我完全是属于业余玩玩,有闲暇时玩玩,反正不敢时间,进度很慢;现在在我看来还只能说是做出了车架,还有好多细节没有完成;所以这么长时间的跨度也就不好计算细节成本了,我主要是为了玩而去做。我这个主轴是个二手的,淘宝买的具体型号不知,通孔还算大,直径40毫米。

网友M(2018-07-05):
楼主这个做得很好,非常漂亮,能不能报下三维,和大小拖板行程。我也准备D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做得很好,非常漂亮,能不能报下三维,和大小拖板行程。我也准备D一个

总长1.1米、不算尾座时,大拖板行程580毫米,拆掉护罩能加120毫米,增加尾座行程减少100毫米;
小拖板180毫米,主轴通孔48毫米,卡盘直径160毫米。

网友M:
看了楼主的帖子,热血沸腾,刚才冒雨去钢材市场买了  2根 1.1米长的槽钢。准备照着D一个。楼主的滑轨那里买的,精度怎样,一直在纠结滑轨的精度问题。我现在手头有2根60CM长  LWE20的滑轨,总是担心太小了,精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长1.1米、不算尾座时,大拖板行程580毫米,拆掉护罩能加120毫米,增加尾座行程减少100毫米;
小拖板180 ...

感谢楼主回帖,我也是准备D1.1米长的小床。在筹备材料中。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了楼主的帖子,热血沸腾,刚才冒雨去钢材市场买了  2根 1.1米长的槽钢。准备照着D一个。楼主的滑轨那 ...

忠告:
如是为了体验过程,为了玩而玩的话不反对自己造机;
如只是为了想有台车床,然后用车床去加工其他工件的话建议你乘早收手,直接去买台二手的比较实际,也最省钱;

    我属于前者,闲暇时玩玩,所以进度很慢,车床做出来了好像也没有多少东西需要加工,但花进去的钱都可以买一台好一点全新机床了!!

网友L:
没进展吗,等着你更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进展吗,等着你更新呢

没进展,工作调动,这半年都在外地驻扎,看下半年能不能回去!!!

网友(2018-08-04):
引用 楼主:
忠告:
如是为了体验过程,为了玩而玩的话不反对自己造机;
如只是为了想有台车床,然后用车床去加工其 ...

确实如此。

网友:
楼主,给图纸吧!楼

网友N(2018-09-06):
大神是哪里人口 我要去跪舔

网友O:
钢性好不好?来张工件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钢性好不好?来张工件照看看!

钢性么比不上专业,能满足玩,本想把腔体灌装水泥,但是怕太过于沉重就放弃了(现有230公斤,估计后期加上尾座部分整体会有260—270公斤);我发的图中  卡盘法兰   除了中间螺纹孔,其他就是自宫的效果,其他试加工没有照照片;;我现在工作调动,车床不在身边,估计要年底才能调回在继续完善剩下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神是哪里人口 我要去跪舔

不敢,我也只是业余、闲暇时玩玩

网友:
很牛啊,毒害了很多人啊

网友P:
楼主精神可嘉,动手能力强。主轴箱不错,应该是油浸式的,可以较高转速运行。不足是螺纹连接形式的转接盘,不拆过精度可以,毕竟是自宫出来的配合,但要是拆后再装回,精度有变化的。我也有这样的结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精神可嘉,动手能力强。主轴箱不错,应该是油浸式的,可以较高转速运行。不足是螺纹连接形式的转接盘, ...

是的,转接法兰是加热后扭进去后自宫的,估计现在要拿出来也困难了

网友Q(2018-10-10):
这焊机啥型号?

网友(2019-05-10):
以前只敢想想,没想到真的有人D出来了,佩服

网友:
高手隐于民间。

网友:
太能折腾了,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