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刀机重新喷漆

楼主(2018-02-14):
500块买了台二手的,给他重新换了个颜色、顺便换上了个可调速的无刷电机(二手500W缝纫机无刷)、增加了照明。.

网友A:
主轴噪音大吗?

网友:
油漆整的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噪音大吗?

这个所谓主轴噪音大、小,不好定义呀
找个对比的话,感觉和普通落地电风扇的声音差不多吧!

网友:
太及时了我的机器正裸着呢调速电机也吃灰呢.这主轴电机非常适合在家使用,体积小劲大声音轻.楼主的改造巧妙!!收藏了

网友:
什么油漆啊?

网友B:
漆水做得漂亮。不过有什么必要换无刷呢?反正只需要高转速,普通三相的运行噪声说不定还要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漆水做得漂亮。不过有什么必要换无刷呢?反正只需要高转速,普通三相的运行噪声说不定还要小些

没有 380V

网友(2018-03-16):
不错不错 功夫没白下

网友C:
这油漆是怎么喷的?能详细介绍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油漆是怎么喷的?能详细介绍下吗?

这个好像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吧,我的步骤就这么的:
打磨——刮腻子——风干——打磨——刷底漆——风干——喷面漆——风干——再次喷面漆;
我用的是 锤纹漆 +1/4 的清漆 做面漆使用,表面有一些不规则花纹本就是锤纹漆的效果,表面有点反光效果是清漆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吧,我的步骤就这么的:
打磨——刮腻子——风干——打磨——刷底漆——风干— ...

不错,是用普通的喷枪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是用普通的喷枪就可以吗?

是的,而且我用的还是淘宝30块钱的那种喷枪

网友(2019-03-23):
喷漆后的效果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