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F电调协议改成oneshot125之后 通电 0油门电机会一抖一抖的

楼主(2018-02-14):
四个电机随机抖
改回PWM正常,油门校准过
请问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说明你电调只支持到PWM
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电调只支持到PWM
什么电调

ztw的黑寡妇 以前厂家测试送的应该是支持的好像....

网友:
要调“最低油门”更低点

网友B:
换吧,Dshot数字电调,解决你的烦恼

网友:
我以前有ztw的18a,开启oneshot 0油门电机一转一停,pwm没问题,别的电调不会

网友:
kingkong的电调也是这样的

网友(2021-04-03):
引用 网友B:
换吧,Dshot数字电调,解决你的烦恼

dshot协议电调 飞控需要支持吗?pix